[存储] 前几天入手的建兴CL1装机后测试

楼主(2023-09-18):
前几天买的建兴CL1,给公司老电脑用,一方面老电脑配置已经落后,所以不需要买性能太好的固态
18年左右加了联想SATA盘。
由于sata接口已经占满,只有采用剩下的唯一一个PCIE×1接口,本以为是2.0×1的,结果用pcie转接板装上后发现,只有PCIE1×1的速度,所以后面关于该盘的数据都是在这个接口下测试的,不代表硬盘本身实际性能。
原来的联想sata固态,由于主板接口也只有sata2,速度也很一般。
最后加装后,联想SATA盘整个作为C装系统,新nvme盘整个作为D盘装软件使用。
电脑是CPU i7-3770的,主板H61
已经镜像好了系统,把原固态的CD盘的D盘删除合并入C盘,这个盘用原D盘的镜像复制

首先看下信息,显示PCIE1×1的接口,上限速度250M/s,还不如sata2

比较了和联想sata固态的情况,在hdturn下,随机速度上,nvme表现还是比sata好一些

as ssd测试看,建兴nvme还不如联想sata的速度,得分也还低一些。

不过呢,这种老电脑,凑合吧,至少4k比机械硬盘好太多,主要运行软件,速度也还不错,开机速度很快,运行CAD等软件速度也不错,主要是这样一下把原来C、D盘空间紧张的问题解决了,速度也不是很慢,可以再战五年

网友A:
楼主多关注硬盘健康状况吧,我这去年有一批几十台服务器,批量的坏了数百个建兴CA5-8D256,建兴被铠侠收购之后,感觉质量大不如从前了

网友B:
感觉可惜了,老机器跑不出更好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惜了,老机器跑不出更好的速度。

在PCIE3×4下缓内读1200写七八百,缓外写也就一百多,所以,也不是很亏,用起来基本和SATA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关注硬盘健康状况吧,我这去年有一批几十台服务器,批量的坏了数百个建兴CA5-8D256,建兴被铠侠收购 ...

根本不需要关注,坏了就坏了呗,反正有ghost镜像备份,专装软件,三十块钱买的,坏了能有啥损失?

网友C:
一台联想的H61只用个128G SSD做系统安装常用软件,一般用下还行吧。CPU 是I3 3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联想的H61只用个128G SSD做系统安装常用软件,一般用下还行吧。CPU 是I3 3120 ...

勉强还是够,但还是太紧张,用起来有点缩手缩脚

网友:
固态的怎么都比机械的传输速度快,十年前老笔电换上固态后感觉飞一样快

网友:
固态盘越来越便 宜了

网友D:
只要上了固态 改善肯定是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上了固态 改善肯定是不少的

老早就是SATA固态了,但SATA接口用完了,原来SATA盘有点不够,就只有在PCIE口上加。这个PCIE口又不能作为启动盘,只有作为D盘装软件。

网友E:
如果是核显,显卡的PCI-E也可以插一个转接卡,起码x4或x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核显,显卡的PCI-E也可以插一个转接卡,起码x4或x8

垃圾独显

网友F:
速度有提高就行!

网友G:
如果价格下来的话,改天弄一根装到PS3上,看能否把读取速度改善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早就是SATA固态了,但SATA接口用完了,原来SATA盘有点不够,就只有在PCIE口上加。这个PCIE口又不能作为 ...

你这是nvme协议硬盘转的pcie  主板bios里需要加进去一个nvme驱动 就可以识别当启动盘了 哈哈       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下 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nvme协议硬盘转的pcie  主板bios里需要加进去一个nvme驱动 就可以识别当启动盘了 哈哈       有兴 ...

没必要,在这台电脑上,nvme对SATA没有压倒性优势,弄成了也没有任何提高,所以折腾的收益率为0,没有折腾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价格下来的话,改天弄一根装到PS3上,看能否把读取速度改善一下。

一个月前应该是近期的固态价格低谷了,最近趋势都是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速度有提高就行!

还行,有用

网友:
大厂的做工,这个固态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