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N4050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修了一下...

楼主(2023-09-18):
之前手贱把本盘整坏了买的二手,3月入手至今用了几千小时了,昨天闲着没事用DiskGenius扫了一下提示有坏道,然后晚上挂着用MHDD扫了扫,发现有坏道,然后修复了一下继续用...

看样子是后面那部分有坏道,也不知道是咋形成的...

楼主:
重新扫了一下,发现坏道貌似集中在770000000至800000000之间,然后开始选取这段修复:

结果TMD修复的时候发现坏道更多了:

实在没耐心扫了,重新扫描后仔细看发现坏道在79356XXXX至79366XXXX之间,然后退出MHDD上DiskGenius将793500000至793700000重新划一个区不用它

先用着,晚上睡觉再挂机扫一下其它区域还有没有坏道...

楼主:
昨晚又用MHDD扫了下,先扫0-793500000,有速度慢的但没坏道:

再扫793700000-结尾,没啥问题:

按万能的坛友的建议上DiskGenius扫描,找到5个坏道:

用DiskGenius修复,显示4个成功1个失败:

再上HDTune检测一下:

结论:坏道很顽固,之前把坏道所在区域划分出来不用是个明智的选择,这货暂时先用着,以后再关注一下,如果有异常及时换掉...

楼主:
我X,发帖完才注意可能后面的没修复到,右边应该还有一部分标记的没显示出来,我只修复了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区域,回头还得再修...

网友:
还是换了吧,通常只要有了坏道,就会继续增加

网友:
这个还是换了好,现在硬盘便宜

网友:
碰到过硬盘有坏道,做一个全盘非快速格式化就好了,坏道都自动标记了,慢扫全绿

网友:
物理的还是逻辑的

网友:
我对坏道硬盘都是填充几次,然后慢格,相当于给他磁化,慢格还可以标记坏厉害的地方,还不行就分区隔离坏的部分,或者抛弃。wd硬盘这样处理效果很好,st直接扔

网友:
备份了准备换盘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SSD?

网友:
看样子还是有风险,数据

网友:
我都是用DiskGenius标记坏道隔离,用MHDD也修复过没用。

网友:
我一般用victoria,如果修完还有就放弃了。

网友:
那个气流变红后好事不要继续用了,估计再有个半载差不多到点了

网友:
这个要好长时间

网友:
太老了,直接换固态硬盘,又不贵能能快不少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数值不大,修复一下,注意散热

网友:
扫描没用,要用ERASE

网友:
用DG修吧,MHDD的修复效果不好,而且容易爆表

网友:
这个盘不能用在主要的地方!

网友:
不要当主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