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在大佬知道ID7A03B 主控到底是什么吗?

楼主(2023-09-18):
请问有大佬知道innodisk的PATA SSD主控型号吗?要找它的开卡工具,谢谢!

网友:
你在做梦哦

网友:
这个不怎么见过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它OEM前应该是哪个芯片

网友A:
这个形状的主控,首先是个老家伙,然后好像没有能开的。

网友:
宜鼎的主控?

网友B:
宜鼎的不好找哦,市面上没怎么见过,同行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宜鼎的不好找哦,市面上没怎么见过,同行也没有

嗯,瞎猜,准备试试ps30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形状的主控,首先是个老家伙,然后好像没有能开的。

嗯,Pat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形状的主控,首先是个老家伙,然后好像没有能开的。

Pata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