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机械硬盘多久要通下电?

楼主(2023-09-18):
多年来,用来备份的硬盘越来越多了,现看了下,1T 三个,1.5T三个,2T 五个,3T两个,4T 两个,移动硬盘3个。

放在硬盘收纳箱中,以前每半年,接在电脑上读半小时,这两年都没怎通电了,
有必要搞个硬盘笼阵列柜,
正常机械硬盘,多久通下电好些呢!

网友:
机械硬盘没必要吧,断电放个几年都没事

网友:
用不着,够放一辈子

网友A:
重要的有两份。梅雨季节做好防潮,冬季防静电。没见过有文章要求半年通电。实测二十年的翻出来一样读。

网友:
是不是最好隔段时间通通电呀,我有一硬盘长时间不通电,结果读不出数据,只有格式化后才能重新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有两份。梅雨季节做好防潮,冬季防静电。没见过有文章要求半年通电。实测二十年的翻出来一样读。 ...

是的,基本备份两三份,有进通电也是为了防潮!

网友B:
放在干燥室温环境下,应该没有多大必要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干燥室温环境下,应该没有多大必要通电

就是求个心安!

网友:
我的台机曾放在我姑姑家楼顶(半层盖瓦)几年,后来拉出来用照样一点屁事没有...

网友:
机械硬盘应该可以冷备份很长时间,如果是固态硬盘的话,那就得时不时拿出来通电一下了。

网友:
我的放了十几年也没有事呀

网友:
机械硬盘没必要吧

网友:
机械应该没必要,固态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机械注意防潮防静电保存好应该可以放很久,固态就需要通通电

网友:
这又不是固态

网友:
03年买的希捷酷鱼80G IDE硬盘,拿来存照片什么的,估计有十二三年没动过,现在一样能正常用。

网友:
机械一直放

网友C:
推荐个 好用的 防潮盒

普通的密封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 好用的 防潮盒

普通的密封袋怎么样?

不错,好建议,现是放硬盘收纳箱中,里面放一些干燥剂

网友:
机械应该没必要,固态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