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容咋情况?

楼主(2023-09-18):
这个电容属于电解电容吧?但是标有AC字样,是无极电容?可以当CBB电容用吗?

网友A:
无极性电机启动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CBB是指材质,不管什么材质的电容都可以做成无极性,无非是提高耐压,串联而已。

网友:
看外皮也没标示负极估计就是无极性的了

网友:
CD60系列电容,体积相对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极性电机启动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CBB是指材质,不管什么材质的电容都可以做成无极性,无非是提高耐压 ...

以前看到普通电解电容,分正负极那种
说是需要按照正负极使用,否则会严重缩短使用寿命
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大佬有空的话,能做个科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普通电解电容,分正负极那种
说是需要按照正负极使用,否则会严重缩短使用寿命
但是不清楚到底是 ...

电解电容两个负极连在一起,两个正极就可以当无极性电容使用。

这就是无极性电解电容。

这样理解就行了,所以这种电解电容比较大。

网友:
又是涨知识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