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频普仪,怎么设置插电不要自动开机?

楼主(2023-09-18):
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关机后,没拔插头,下次上电,就自动开机(不需要按开机键了)  能不能在哪儿设置一下?

网友:
https://www.rohde-schwarz.com/search/download-center_63448.html?term=*&facet=facet.CommonLibraryType&facet.CommonLibraryType=FAQ

https://www.rohde-schwarz.com.cn ... nalyzers_63665.html

停产产品 FSP
https://www.rohde-schwarz.com.cn/products/test-and-measurement/signal-and-spectrum-analyzers/rs-fsp-spectrum-analyzer_63493-8043.html

网友:
你应该是在设置里开启了某些功能,

网友:
进bios,设置断电后保持关机状态!

网友:
不行的话加个开关

网友:
还需要注意主板上是否有条线哈,你这都不拆给大家看,也不跑分,大家不高兴

网友A:
就是,不拆不高兴

网友B:
罗德施瓦茨高级货啊。

有上电自动开机的选项,下载一个用户手册设置下就OK。

网友:
R&S的FSP3这款是我用的第一款频谱仪,操作比后来用过的安捷伦频谱仪更人性化,界面也很漂亮,看着很舒服。
前面板的”PROBE POWER”供电端口可以给安捷伦的85024A 3GHz高频探头供电,输入阻抗可到1MΩ+0.7pF,减小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C:
那个黑黑的是软驱吗?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黑黑的是软驱吗?

是的,这个仪器,前年,2.5W买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拆不高兴

买的二手的也是保修一年的,,拆了就不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德施瓦茨高级货啊。

有上电自动开机的选项,下载一个用户手册设置下就OK。 ...

下了一个手册了,在看,,这个机器跑的是windos XP系统, 所以不能随便断电,怕坏硬盘,怕丢失系统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仪器,前年,2.5W买的二手的

这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 ?电子更新这么快,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

网友:
如果没有故障,这个上电自动开机好像只能在BIOS里设置吧。很老的系统了,小心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了一个手册了,在看,,这个机器跑的是windos XP系统, 所以不能随便断电,怕坏硬盘,怕丢失系统文件 ...

这机器可以升级到WIN8,普通升级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这么多年的机器,要考虑给硬盘做个备份了,数据丢失弄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年的机器,要考虑给硬盘做个备份了,数据丢失弄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

https://www.kechuang.org/t/84024找到一个同品牌的机器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吗 ?电子更新这么快,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

新的更贵,动不动就10W以上,只能先搞个二手的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