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泛难了,双电机 双电容油烟机

楼主(2023-09-18):
双电机油烟机 电机双双阵亡,拆的没有注意呀,
装回去才想起个这个问题,原来二个电容并联的(拆的时侯没在意,后来想起电容并联,因为没拍照片,现在记忆模糊了,就当两个电容是并联提问),我还以为一个电机一个电容独立起来。这下怎么整。
1  原方案 双电机双电容并联同时启动,好像没问题。
2 如果就启动一个电机,这时双电容并联变成4+4=8uf  电机转速变快。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厂家接错了,还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
双电机油烟机 电机双双阵亡,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哦

网友:
为什么电容也要并联?不是只火零线并联就行了吗?

网友:
油烟机一般弃修,太油了

网友:
应该是串联,中间接电源两边接电机,你记错了!

网友A:
你这台是老式的
左,右
2个电机的嘛

是的话,其实2个小容量的电容,单独接线就行了
以前拆过,遇到过2+2UF的电容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并连

楼主:
已确定 原电机  电容是并联的。
因为检测的时候,串上白炽灯,无论去掉左电机还是右电机单个的,白织灯亮,触摸屏不工作。只有两个同时电机去掉,这时触摸屏的主板是好的。
我就认为两个电机坏了。
右边电机拆下来  前几天单独测试确实是坏的。(手上还有一个旧的电机,然后急急买一个新的电机。反正原配是铝线电加)

现在无意再去测试另一个电机,发现电机能转,同时白织灯也亮,不是说短路才亮。还是说电机感性问题。

楼主:
从这图判断,原先两个电容是并联。

因为那个压帽只有两个,如果分开的话应该4个。
谁能解释一下二个电容为什么并联。

网友B:
提高电机运行能力的吧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要用什么样的洗洁剂来清洗油烟机呢,,,,,,,,,,,,,,,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是老式的
左,右
2个电机的嘛

老哥不是老式,去年11月份买,带有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是老式的
左,右
2个电机的嘛

单个电容  4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电机运行能力的吧

我搞不明白,还是那个安装工偷懒方便,两个电容并起方便。当单电机时候,电容变成8uf ,加速变老化?

网友D:
双电机单速?单电机双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电机单速?单电机双速?

原配 双电机单速,老哥。

网友E:
也可能是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双电机低速,单电机高速。

网友:
我严重怀疑原来的电容是不是接错了,不过不要紧,新电机一般都有接线图,参照新电机的接线图接线就行了,不管它以前是不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要用什么样的洗洁剂来清洗油烟机呢,,,,,,,,,,,,,,,难题 ...

热的碱液。
有机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双电机低速,单电机高速。

1  这种电机标配4uf 电容,双电机双电容并联,这时是正常速度。
2 当单电机时,电容变8uf. 已超过标配电容值 此时转速应比4uf快一些,同时加快电机老化
3  现在右电机坏了,平时都是用右灶,可能单开右电机比左电机时间要多,导致右电机损坏机率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