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求助

楼主(2023-09-18):
电源电路板220输入端火线和零线应该怎样接才对?

网友A:
具体看不清,我感觉那个继电器应该控制外部设备供电的

网友:
电源电路板220输入端如果有全桥整流的,随便接,不分火线零线。如果是阻容降压的电路,通常火线接阻容端。零线接所谓的地。

网友B:
板子上不是有,L火线,N零线,GND接地,要是两条线的,随便接,反正插的时候也没正反

网友:
怎样接都是错,别接,扔垃圾桶里才是对

网友:
输入端火线和零线要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不是有,L火线,N零线,GND接地,要是两条线的,随便接,反正插的时候也没正反 ...

目测带三根线的是低压输出,哈哈

网友:
呃 这个 那个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通常板子上都有标记吧,图片太少了,多几张就好看了。

网友:
看有没有保险,有保险的接L,没保险随意

网友:
2根线一般都不分零火线

网友:
这是8字输入口吧,输入不分L和N哦,两插没法区分

网友:
这照片照得有水平,让我等这水平低的人看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不清,我感觉那个继电器应该控制外部设备供电的

按照坛友的指点,可以正常有5v 3A输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