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重庆长下坡有点废刹车啊

楼主(2023-09-18):
一言不合就来个8公里下坡

长下坡线碟的弊端就出来了,刹车前半段还好,后半段制动力衰减特别特别严重,有点刹不住的感觉,当然轮胎还没有抱死。
感觉原车刹车片不怎么给力,太硬了,虽然耐磨,但是刹车不线性,有车友推荐好用的刹车片吗?

楼主:
还有就是碟刹长时间工作,热衰减也严重,长下坡不要图一时爽放快了,今天就遇到刹不住的情况,太吓人了

网友A:
题外话:我联想到的是既然下坡8公里,就有上坡8公里,想想腿都打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我联想到的是既然下坡8公里,就有上坡8公里,想想腿都打颤

对对,上坡怎么整自行车卖到重庆山城,也是服了........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中

再说,楼主,改油刹吧

网友B:
改电助力吧。下坡充电。

网友C:
小孩子都知道用脚刹。

网友:
建议穿这双

网友:
重庆,很多人都不会骑自行车的

网友:
喜德盛最近挺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我联想到的是既然下坡8公里,就有上坡8公里,想想腿都打颤

下坡有多爽,上坡就有多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子都知道用脚刹。

高端操作用股刹

网友:
升级油压碟刹的借口有了,刹车盘估计也得升级。

网友:
装个小发电机,接个电炉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坡有多爽,上坡就有多酸爽

上坡如吃屎,下坡如拉稀。。。然而,上坡路和下坡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出来骑,早晚都要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电助力吧。下坡充电。

助力因为有超越离合器(为了去掉人力骑行情况下电机磁阻增加阻力)  所以下坡不存在能充电  纯电动没有超越离合器可以    除非哪位大佬改改电机可以通过电磁阀什么的人为锁定离合器

网友D:
长陡坡油碟一样没用,前几天去的大洞山,我想着既然推车上山累,下山就放下去,第一个坡来令片就冒烟干废了,根本就刹不住,刹车片都烫手,第一个坡是90度直弯坡前头有个缓冲地带,多亏那个缓冲区要不人就回不来了。结果就是继续推车下山,来令片到家就换新

网友:
不仅费刹车,还费腿。居然在(多数路面)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重庆骑自行车。

网友E:
重庆根本就不适应自行车,就是自讨苦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陡坡油碟一样没用,前几天去的大洞山,我想着既然推车上山累,下山就放下去,第一个坡来令片就冒烟干废了 ...

上坡推车也就罢了,下坡也要推车,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庆根本就不适应自行车,就是自讨苦吃

NONO,大重庆更适合骑车,一上一下,一哭一笑,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