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 滑板车 控制器 帮我看看这个转把线是哪3根?

楼主(2023-09-18):
有懂控制器的朋友帮我看看这个转把线是哪3根?

我咋看着像485出去还要接一块控制板再接转把呢!只是猜测

网友A:
看红圈圈出的反面三根线颜色,是红黑绿或蓝,就这是里

网友:
一般sp是转把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红圈圈出的反面三根线颜色,是红黑绿或蓝,就这是里

反面是空的没有线   这3个触电相互间也没5v   其它我找到了  就是转把线和刹车断电没找到  好像它是通过tx  rx  485出去到另一个板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