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CT2133电磁炉拆解

楼主(2023-09-18):
外观,中规中矩。

内部

线圈,零售价四百元左右,用铜线圈也不为其,不过相对缩水一些,直径为14cm,艾美特的产品一向质量都是比较上乘的,其主打的风扇类产品极其耐用,其比较低调,宣传方面做得不多而已。

内阻约为98mΩ

面板上的单片机型号已打磨,无法辨认。

散热风扇与众不同,小直径的, 风力可以,但噪音相对大些。

主板

IGBT用的是特瑞诺20N135FDM,室温下电流为40A,耐压1350V。

副电源IC为芯朋微的PN8045。

不同档位下,对应的实际功率(标准220V左右电压),基本上市面标称2100W的电磁炉,其最大功率都是2000W左右。

600W档位(包括600W)以下,是间隔加热。

待机功率

网友:
做工、用料,比京东大促销时¥99块的奔腾电磁炉好上一点。

网友:
跟100多的美的没多大区别,400属实不值这个价

网友:
这是铝线盘。

网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公版,我的九阳电磁炉前几天拆解清理保养,电路一个样

网友:
你咋看出来这是铝线盘❓ 铜色包铝可是做得很逼真的。

网友:
300不到有半桥加速连续加热的,还是铜线圈。艾美特这款200以下还打不过苏泊尔二级能效。

网友:
内部挺干净,没怎么用吧

网友:
都是大差不差的电路和元件

价格差别太大就含有智商税了

网友:
咋看也是铝线盘,用小刀从边上刮根线看看,铝线没商量。

网友:
功率倒是挺高的,但价格高了点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是不是同一个厂出来的。

网友:
价格高了点,同样价格比这好的很多,品牌就不说了,有广告之嫌。

网友:
价格不会低的产品,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看出来这是铝线盘❓❓ 铜色包铝可是做得很逼真的。

这种颜色的都是铝线盘。

网友:
线圈接线采用了螺丝固定压接,这个要给好评!

网友:
价格有点高了,一般来说100-200之间。

网友:
内部挺干净

网友:
铝线盘,小线盘,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