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的一个电源应该是坏的

楼主(2023-09-18):
80金牌还是什么忘了,看到有个电容怀孕了,

没拆电路板后面看,不容易拆,最近也没空测试,
那个鼓了的电容应该是输出端的吧,

网友:
这电源的电容下料很不平衡,一边用料奢华(主电容是NCC日本化工,也有一些固态电容),这些部位用的电容就差啦。

网友A:
大电容只有一个,功率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只有一个,功率应该不大

重点是这电源的电容下料很不平衡,一边用料奢华(主电容是NCC日本化工,也有一些固态电容),另一些部位用的电容就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只有一个,功率应该不大

主电容680微法了,电源功率不会太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只有一个,功率应该不大

带主动PFC的电源不要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大电容。

传统大电容是给50HZ滤波的,而PFC动辄50K甚至几百KHZ的频率,对容量的要求是按比例降低的。

工频滤波可能400W就要两个470uF还有点不宽裕;而带主动PFC的可能800W电源才470uF还绰绰有余。

我手里的长城电源500W,滤波只有270uF。

网友:
那个鼓了的电容应该是输出端的吧

网友:
看到了怀孕电容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能修就修下

网友:
看这用料,这电源应该不便宜。

网友:
电源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
也许运气好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源做工还可以,主电容怎么只有一个,一般有两个的。。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修好又是不错的电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还可以!

网友:
那个电容耐压只有10伏,应该是5伏滤波的,先换掉看看。

网友:
用料不错,坏了可以修一下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不错,还有两块DC-DC模块?!对于成品电源来说,这么用的不多。

网友:
技嘉的输出电容真心不怎么样啊? 这做工太操蛋了吧。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