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洋铭DN-600硬盘录像机没有输出输入电路板了

楼主(2023-09-18):
收来就没有输入输出板了,没办法,
DATA VIDEO,还挺复杂,机器也挺好看,
冷门小众设备,

网友:
少了接口板和硬盘架   研究一下还能用的

网友:
看着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
喜欢这种半透明按钮,开机后有背光挺漂亮。

网友:
各种芯片还是蛮多的,做工用料也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的,硬盘录像机。。。

网友:
看着不错,应该是正规产品。

网友:
想要用上只能求助厂家了。

网友:
这是录电视节目用的外挂存储

网友:
少见的机子,进口货吧?

网友:
老式机子,现在就一块电路板

网友:
看着很高档的雅姿~~

网友A:
好像输入输出板就是单纯的接口板把,接上去的线看起来不像是数据线,线像是音视频线,可能就是接口线,开机是好的还是坏的啊,反正输入输出随便接上,也不会损坏机器
找了个图,就是几个输入输出接口,rs232应该是远端管理用的把

网友:
缺板子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输入输出板就是单纯的接口板把,接上去的线看起来不像是数据线,线像是音视频线,可能就是接口线,开机 ...

谢谢兄弟,没空弄它呢,闲鱼上也能看到这样的图,电源输入线也没搞明白呢,,,

网友:
缺接口板子就不好用了

网友:
缺接口的板子没法用,找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没空弄它呢,闲鱼上也能看到这样的图,电源输入线也没搞明白呢,,, ...

接口图上有啊,12v输入,内正外负,接之前用万用表打一下,从线原来在什么位置,大致就能推断出对应插在哪里的,简单查一下,如果真是接口板,想办法自己画个图,打个板

网友:
找通用的配件安装到机箱上,内部直接引线焊接咋样?貌似看到内部的接线还在,灰色的那个就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