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樱桃超薄键盘KC6000接线

楼主(2023-09-18):
没想到樱桃还有这样的巧克力键盘,

没看键,应该还是薄膜键盘,
上盖好像是塑料的,我开始以为能是铝的呢,
每个脚垫下面都有螺丝,下了螺丝还有卡扣,
里面没啥特别的,。

后面有两个机械键盘的图凑合看看吧,忘了啥牌子的了,

网友:
珠海确励做薄膜键盘和鼠标很多年,甚至还和珠海智迪(富勒)合作建自动生产线。

网友:
超薄键盘看着不错,不过还是机械键盘看着更有感觉。

网友:
薄膜键盘一般不容易坏,但是坏了也不好修

网友:
做工相当好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外观有点苹果的感觉,想不到樱桃里面也用了牛屎!

网友A:
估计是樱桃早期的产品吧,后面全部做机械了。

网友:
这个键盘很耐用的。

网友:
手感怎么样

网友:
坏了也不好修

网友:
做工很好啊,内部有个铁背板,已经超过大部分厂家了,超薄键盘,薄膜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轴的高度在哪里,只能说各有各的爱好

网友:
很漂亮的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樱桃早期的产品吧,后面全部做机械了。

哈哈哈哈怎么会是早期,这是现在才有的,以前的消费习惯和技术做不了这样的,我见过70年代的樱桃机械键盘,但从没有这样的超薄,最早做的销量大的是苹果,那才十几年,

网友:
这种超薄结构的键盘一般都是有很薄的金属背板压着薄膜电路,但是这个金属块又不像那种厚钢板的键盘那样加强键盘的扛扭强度,使用键盘时候,键位触底会有一点反弹的感觉,感觉键盘好像不稳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喜欢那种标准键位的下面有加厚钢板加固的那种键盘,敲击的感觉很清脆的触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