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成本不到100块)自制滑动超薄配电空开箱时钟装饰盖

楼主(2023-09-18):
房开的配电空开箱实在是不实用也不好看

某宝上寻了好久也没心仪配电空开箱装饰盖,不是太贵,就是太花哨,或者就是太厚,不过却得到了一些启发

由于入户线与室内走线分布在配电空开箱上下两端,只有想办法另外找固定

路边捡了两根木棍

棱角削一点便于安装

上胶固定在箱内

把抽屉静音轨道的外固定轨和桥接轨安装在木棍上

网上订制的白色亚克力板

贴两根木条

在木条上安装滑轨的内轨(把限位卡扣拆掉)

安装上墙试一下

取下饰板在背面测量做好标记

开孔

装上chiwatch静音机芯

装上钟针上墙试一下

找来一根白色尼龙条,按尺寸裁切粘在侧面,把侧面缝隙档了。

最后实际测量下了总体厚度(含板厚)20mm,世界又安静了。日后再做些简单的装饰吧。

网友A:
我觉得原来那款已经比铁皮款好看了,至于这东西我都是露出来的,天天折腾指不定哪天需要紧急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原来那款已经比铁皮款好看了,至于这东西我都是露出来的,天天折腾指不定哪天需要紧急断电 ...

谢谢关注。铁皮会不会不太安全?需要断电随时滑开或取下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原来那款已经比铁皮款好看了,至于这东西我都是露出来的,天天折腾指不定哪天需要紧急断电 ...

+1,这玩意封住了操作的时候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玩意封住了操作的时候麻烦...

可以滑开,也可以拆下

其实滑轨款某宝有很多,只是觉得大多数的太厚了

网友C:
奇思妙想,这么高难度的想法都让你想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思妙想,这么高难度的想法都让你想出来了!

过奖过奖
更多的是享受动手的乐趣

网友D:
感觉空开上下那里最好还是遮挡一下吧,用活遮挡,不然操作时总怕伤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滑开,也可以拆下

其实滑轨款某宝有很多,只是觉得大多数的太厚了 ...

说明你平常没折腾,还在想着美观?划开都慢了,不但要外露,还要贴明显标志的。。。。平常折腾开关电源。。折腾锂电池。。。折腾ups。。。

网友E:
这个时钟会准么?有没有磁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平常没折腾,还在想着美观?划开都慢了,不但要外露,还要贴明显标志的。。。。平常折腾开关电源。 ...

审美大神折腾高手

我以为划开慢了不影响美观呢估计是没贴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钟会准么?有没有磁场干扰?

目前还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空开上下那里最好还是遮挡一下吧,用活遮挡,不然操作时总怕伤到人

提醒得对

网友F:
这个滑盖做的简约漂亮,只是看里面的空开配置不太对啊,总控居然是个漏保,漏保大多不带过流保护,分控又一个漏保没有,万一漏保失效,那岂不是没有漏电保护了,而且万一某路分控失效,那也是没有过流保护了,而且其它保护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滑盖做的简约漂亮,只是看里面的空开配置不太对啊,总控居然是个漏保,漏保大多不带过流保护,分控又一 ...

这个的确不懂,待我去找装修公司问问。

网友G:
还是那种上掀的方便一点,这样很容易刮伤墙面,而且有啥情况,滑动的还是不如上掀的来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那种上掀的方便一点,这样很容易刮伤墙面,而且有啥情况,滑动的还是不如上掀的来的快 ...

有道理,害怕上掀的难度大,才挑了个自己敢做的

网友:
就这东西值得折腾吗?功能第一,美观是其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滑盖做的简约漂亮,只是看里面的空开配置不太对啊,总控居然是个漏保,漏保大多不带过流保护,分控又一 ...

有没有一种可能,漏保前端的那个就是正常的空开,也是有过流的,不过确实不是很合理,路数太多,不算漏保13路,减少几路,全部断的火线,厨房,卫生间还是换成带漏保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