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巨大泛光灯内换新

楼主(2023-09-18):
巨大泛光灯内换新
本来想卖废品的

看这芯,估计挂的可能性大
变压器的位置,好大好大
真是硕大的变压器
灯芯,外壳和反光用料结实
有进水的痕迹
变压器也进水了
直接干
居然是封硬胶,这样散热不就?
后面有朋友要了,直接换变压器和灯芯
真是刺眼
这效果,一览无余
80瓦,朋友说寄回去给老家院子照明
邮费去了十多元

网友:
自己家照院子用,功率可以调小一些,40W亮度也不错了

可以省电,同时寿命也会更长久

网友:
功率不小,亮度不低,热量不小

网友:
硬胶耐久一点,软胶还是有可能缝隙进水。
厂家也是靠售后卖配件赚高价,免得用户修好了

网友:
看起来是进水了,使用的时间不短,换新更放心

网友A:
以前也买过差不多的,就是没地方用。

网友:
这结实的外壳,修一下还是值得的。

网友:
撸主竟然是穿白大褂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其他的驱动,结果是铝壳的

网友B:
举报楼主用单位的电测试LED灯

网友:
确实够亮的

网友:
真材实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报楼主用单位的电测试LED灯

家婆不让在家捣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买过差不多的,就是没地方用。

可以换全光谱灯珠,配7瓦恒流源DIY台灯。

网友C:
拆过这类硬封装的驱动电源,都是这种情况:硬胶老化断裂,进去水了,看来硬胶封装也不是完全防水,老化后情况很严重。

网友:
这是个影像科的操作间吧,大材小用了

网友:
这个够亮的

网友:
够亮,功率不小没有虚标,外壳散热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这类硬封装的驱动电源,都是这种情况:硬胶老化断裂,进去水了,看来硬胶封装也不是完全防水,老化后情 ...

而且这个80W的套件还挺贵的,实际上店铺里有个50瓦的,电源LED一体板,性价比很高。但是朋友为了亮点,还是选择了80瓦功率的灯芯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