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便宜235CM方案coolfish/嘉卓M8硬盘盒拆解

楼主(2023-09-18):
废话就不多说了,标题内就注明结果。
SATA协议的三方案ASM235CM、JMS580B、VL-716Q4是我收集的盒子里面能够在10Gbps接口下,跑满上限的三款高速盒子。
虽然2.5英寸盒子这三种方案都很多,但是M.2板型的盒子,苦苦寻找都只找到麦沃那款K1686S(59元左右),拧螺丝的抽屉式盒子,虽然方案中意,但是拆卸太麻烦。

又过了一年,闲着没事又去逛逛,无意中发现这个M8盒子有买家晒图是235CM,而且价格只要24.9元,比其他235CM盒子便宜了一半。
但仔细一想,这价格肯定是混发方案,问客服都是回答商家没提供方案说明……又犹豫了。
过了几天后,决定多下单几个碰碰运气,一个都没抽到那就退货回去。

昨天收到后,发现都是235CM。
盒子内配件:
盒子*1,USB-A数据线*1,散热硅片*1,USB-A转C转接头*1,
这个转接头是双面3.0的,带个蓝色指示灯,虽然看起来很廉价,用起来速度没有什么损失。

板子用的长板,不知道用料怎么样,交给各位电路大佬来判断吧。
不好的地方就是固定的塑料框架很差,提供的工字螺丝需要从板子杯面拧上螺丝,意味着每次拆装2280都需要把板子扣出来。
塑料卡扣不牢固,缝隙很大,第一个牺牲品已经弄坏了卡扣,最后在尾巴那里横着锁了两颗螺丝卡住了板子。
这个板子还可以兼容雷克沙E6的盒子,需要打两个螺丝孔,上图打孔偏了,最后直接用3mm钻头把孔扩大了。

默认出厂固件比较旧,不支持UASP。
升级了固件之后速度好看一些了,搭配MLC的读写与TLC读写又有很大差别。
因为JMS580对马牌9188+MLC的固态有写入故障(SSK和佳翼测试),能读,但是写入会增加CRC故障,手上有块浦科特M6G和建兴的,担任的趟雷测试。
ASM235CM则没有这样的故障。

总的来说,M8板子以外的做工都一般,塑料框架更差,但看在价格便宜,还是可以接受。
有中意ASM235CM的可以考虑一下,万一方案混用,记得买个运费险也可以。

楼主:
最终就变成这样了,先用钻头扩大了孔,然后冲压了一颗3mm铜柱螺母在尾巴,两侧加了螺丝,
可以不用拆板子更换SSD,

网友A:
能支持光驱的SATA3转接芯片除了1153 578还有么

网友:
我有个这牌子的外壳是金属的芯片好像是VL-716Q4改天空了拆开仔细看看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然后拿502粘了一个螺母在尾巴上。前面的孔位都有洞,就装2280需要拆板子。

网友:
价格的确便宜

网友:
这个价格真合适

网友:
这硬盘盒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支持光驱的SATA3转接芯片除了1153 578还有么

光驱只是一个存储类,只要是一样接口的其实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只是一个存储类,只要是一样接口的其实都支持

需要固件加持

网友B:
闻所未闻,我都是直接把线插上去用的,应该是特定固件支持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闻所未闻,我都是直接把线插上去用的,应该是特定固件支持不良?

看来你并不了解,578和1153也是需要特定固件才行,其他什么576 567 1051这些基本不支持,这种235 580什么的更不可能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闻所未闻,我都是直接把线插上去用的,应该是特定固件支持不良?

当然2.0主控像initio1618 ma611a  20339这种都支持的,3.0估计有冲突吧,银灿611 621也支持光驱就是性能稀烂

网友:
确实有套路

网友:
丝印CCF2X的芯片型号为RY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