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非常精致的小表头

楼主(2023-09-18):
拆老机子上的一个非常精致的小表头,准备在里面加个照明灯,想拆开但是不知道麻虾从哪放屁,不知道从哪拆,两侧有两个螺丝卸下也纹丝不动,也不敢大力出奇迹,毕竟这么精致的小表头第一次见,有没有哪位高手拆过,指点下

补充一下:

终于拆开了,还是从后面打开的,卸掉两边的螺丝,慢慢左右拧动就可以拆下来了,开始弄不动是因为密封圈时间长了有些黏连,很紧,下定决心,大力出奇迹,小心翼翼的使劲一撬有点活动,再拧就活动了,看结构像是正常的内磁表头用的短表针,动圈直流电阻800Ω,满度电流100μA,很不错的表头了

网友A:
拆螺母吧,但要单独供电了吧

网友B:
先拆螺母,看看透明表门应该也就掉下来,也就能拆表芯。

网友:
这个表头真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螺母吧,但要单独供电了吧

没有螺母,那是两个埋入式接线柱,表盘周围螺丝是安装固定螺丝,只有两侧有两个螺丝,拆开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螺母,看看透明表门应该也就掉下来,也就能拆表芯。

没有螺母,那是两个埋入式接线柱,表盘周围螺丝是安装固定螺丝,只有两侧有两个螺丝,拆开没反应,透明表蒙看着没有痕迹,也拧不动,怀疑后面安装接线柱的圆盖是后盖,有一条缝,但是轻翘了下,也没反应,这是我怀疑最有可能拆解的位置了

网友C:
看着不错,在里面搞一只橙色LED做背光,应该很有气氛。

网友:
先拆螺母看看

网友:
感觉那么小的表头像是个UV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在里面搞一只橙色LED做背光,应该很有气氛。

就是想加个灯光,所以才想拆开的

网友:
能装上就能拆开

网友:
真是小巧啊

网友:
收录机的表头都不大

通常小机芯精度一般

网友:
精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四个螺丝拆下来,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这个表头是军机表头,就是全封闭的好像,看看晚上会不会发夜光

网友:
很明显要翘掉表镜

网友:
面板上4根螺栓取下可以解开透明幪子,要取出磁电机构,还得弄开后面2个接线柱。

网友:
有可能是螺纹胶,试试松动剂或打火机加热拆。实在不行开孔加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