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不务正业之画了个ASM235CM开卡器

楼主(2023-09-18):
看不下去论文,不想学习,画板子打发时间
刚开始用立创eda专业版很不习惯,上手后发现比AD和标准版好用多了

本来想画typec口当易驱线用,画着画着发现手工贴24pin的typec母头有点难度,夹板母头又很别扭,遂改变主意画A头,这下变成开卡器了,已退坑,对开卡器已经没有需求了,也浪费了ASM235CM的原生typec特性
没有考虑电源路径管理,没有dcdc和电源切换,5v来自usb,12v来自dc,当开卡器dc都用不上

学校里没有工具,暂时就不去嘉立创白嫖了,放假再说吧

如果有想吃螃蟹坛友的可以私信我要Gerber和bom,验证通过我就放到oshwhub上

网友:
很好奇大佬是做什么工作的

网友A:
摸索了好久,想画个车钥匙板子,结果放弃了,搞不懂完全搞不懂,各种贴片电感,电容都分不清处还是双面板,板上全是过孔,还有天线,弄错芯片烧了就废了,还得花钱匹配

网友B:
小鸡子露出黑脚了吧?敢把我家鸽鸽画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鸡子露出黑脚了吧?敢把我家鸽鸽画板子上

我本来想放铁山靠的,没找到合适的图

网友C:
刚开始用立创eda专业版很不习惯,上手后发现比AD和标准版好用多了

确实,除了免费之外,还有就是比AD流畅太多了

有个小小的建议,给SPI Flash的电源脚加个开关或者跳线,这样断开的话桥片是大容量存储模式,跳上是UASP模式,更方便折腾;有些开卡工具UASP模式下是不正常的,比如慧荣2246系列UASP模式读不了RDT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除了免费之外,还有就是比AD流畅太多了

有个小小的建议,给SPI Flash的电源脚加个开关或者 ...

有道理,我还想把电源路径管理搞一下,看看下面的帖子帮我分析分析
不太明白易驱线上PMOS实现的电源切换电路,请大佬指点一下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usb转sata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索了好久,想画个车钥匙板子,结果放弃了,搞不懂完全搞不懂,各种贴片电感,电容都分不清处还是双面板, ...

没有基础可以先从简单的板子开始画,不要上来就想着搞个大事情,我也经常画废板子

网友:
0402的料吗?看起来好小

网友D:
怎么大伙儿的设计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大伙儿的设计都一个样?

这种简单的两层板,又设计不出花来

网友:
高手,我也一直想学这个的,

网友:
这是高手,佩服

网友E(2024-03-10):
1153e  225cm  235cm 那个比较好用?

楼主(2025-04-19):
引用 网友E:
1153e  225cm  235cm 那个比较好用?

都一样,235支持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