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双环火电磁炉更换及拆解继电器

楼主(2023-09-18):
近日简单维修了九阳双环火电磁炉,坛内大大指出该产品火力切换继电器容易出现故障,这个电磁炉已经用了近6年,估计继电器也快老化了,查资料有三款继电器可用,泰科OJE-SS-112HM,三友SJ-S-112DMH,宏发HF32F-G-012-HS。
同样X宝买泰科继电器拆机更换,完美替换,机器正常工作。

拆解原装三友继电器 银氧化锡触点 铆接工艺,对比泰科继电器 银触点 焊接工艺,哪位大大能看出两个继电器优缺点?

网友:
又没坏,你换它干神马,要知道你淘宝买的元件质量不一定比原厂自带的好

网友:
淘宝的元器件不一定有你原来的这个好用

网友:
我也有个九阳双环火

网友:
未坏就拆,有钱任性。

网友:
真干净~没怎么用

网友A:
怎么我家里的电磁炉没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家里的电磁炉没有继电器

好多这种情况,九阳、苏泊尔都有这个设计,继电器部分空缺。不过我认为不是啥坏事,用途不大,徒增故障点。
前几天修个单旋钮的美的微波炉,做工比老产品差很多,京东买500左右。出厂一年多的机器,烧电源保险,就是一个门控开关触点粘连

网友:
三友的触点就跟新的一样,没事儿闲着蛋疼

网友:
苏泊尔电磁炉开机正常,调模式,加热报警是什么毛病

网友:
还没坏,可惜了

网友:
没坏换他干啥,你买的泰科这个品牌我没听过,但是三友和宏发都是质量很好的继电器。你把一个好的继电器报废掉换个杂牌的上去图个啥?

网友:
想不明白了

网友:
挺好的原装继电器,换都换了,再战6年!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的帮助

感谢各位,这个机器还是挺好用的,最低300W连续功率,可以慢火炖汤
1。双环火电磁炉,一共有3台在用,使用近6年,资料说继电器容易有障,可能会打坏RGBT,查看一下继电器触点烧蚀情况。可能在下使用比较正确,没想到触点还这么新,所以另外2台就放心使用。
2。机器比较干净是前面维修保险电阻时清洁了满是油迹的风扇,电源板上的灰也顺手刷掉了。
3。更换成本不高,价格均在2圆左右,泰科三友宏达均为正规继电器大厂。

网友:
九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五年前换过,还有三个备用在吃灰。

网友:
我感觉三友的触点更大。

网友:
有时候拆一件电器纯属好奇,并不是因为故障维修,拆机版块因此而存在

网友:
还带继电器,这货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