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知道这是装什么的钢瓶?

楼主(2023-09-18):
今天下班回家,看到路边沟里扔着几个钢瓶,大概高50cm左右,直径十几cm,材质像铝合金,也可能是不锈钢,大家知道这是装什么的吗?不会是危化品吧?有七八个,我觉得如果不是危化品,为什么不卖破烂,看了看没敢捡。

网友:
不清楚,那种可口可乐冷饮机子用的压缩饮料瓶子就和这个差不多,不过瓶子嘛,可以装的东西多了,它可以装无害的,也避免不了有人就不装原装东西,给它装点有害的东西

网友:
像是装高压气的瓶子,但仍沟里的就有点值得怀疑它的来历

网友:
二氧化碳吧,苏打水自制机?

网友:
也就是知道是一个配有水草阀的,铝合金,4L压力容器。。其他的  看不出什么!!!

不过4L瓶也不是很便宜,200多一个吧!

网友:
去闲鱼找同类型的看看

网友:
氩弧焊用的吧

网友A:
搜了下M124没搜出来...

网友:
工业允许使用铝制水草阀的吗?   而且这个瓶子没有护嘴,工业防护一般都要求很高,要有护嘴不说,阀门多数采用铜制。。

网友:
种水草用的装二氧化碳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M124没搜出来...

搜不出来,这不是国标瓶。。打刻完全不对的。。

楼主的体积描述上是一个4L瓶,却打刻1.0L     呵呵

网友:
扔路边的东西尽量不要去碰 好东西不会扔路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下M124没搜出来...

有人说可能是美制瓶。。   1800和M124的意思是下面的标准。

DOT-3E 1800
TC-3EM 124

网友:
做个快排养滋滋

网友:
不像是周转瓶

网友:
装气体的瓶子吧 装什么都可以

网友:
像这个吗?隔壁论坛的 说草养殖 二氧化碳

网友:
管它装啥子的,拿去废品回收站换钱才是正道

网友:
沟里会有这玩意儿!!!我咋这么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