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老式笔记本开机电池灯闪烁

楼主(2023-09-18):
如题,接电池电池灯亮,不接电池电池灯灭,但是不管咋样按开机键电池灯闪一下就灭,长按就一直闪,无法开机。各位大佬,怎么整?

网友:
系统提示更换电池?
还是戴尔没有电池驱动了?

网友A:
感觉是电池内阻大或电流跟不上,得换电池了。有些机子没有电池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B:
把电脑型号发一下。

网友:
内存坏了?
以前有个dell m6800,内存坏了就是电池灯不停的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池内阻大或电流跟不上,得换电池了。有些机子没有电池是无法开机的。 ...

没电池不能开机?换电池不划算啊,机器都快报废了。

网友:
不接电池能开机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型号发一下。

戴尔n3010,老古董了

网友:
接电源线,不接电池,不开机就是坏了

网友(2023-10-21):
有些机子没有电池是无法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