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防反接电路的检修疑问(重新编辑)

楼主(2023-09-18):
昨晚9点多初次编辑,夜间忽然想起操作过程有疏漏,故早起有做了实验,重新编辑如下。
同事一个电动车充电器说绿灯亮,但不能充电,问我哪里坏了,根据经验我猜测是线的概率最大,其次是防反接电路的(主要是可控硅),还有极小概率是电动车充电座到电池这段有问题,那就检修一下吧。

应该是新国标的电动车

在检修过程中,发现正负极的线序非常有意思

拆开拍照,防止搞错正负极,好习惯吧,可控硅孤零零的站在那儿,连个散热快也给省了
测试输出线,不管如何弯曲也没发现问题,暂且认为是好的(废了好长时间),那就是防反接电路的问题了

用外接12v电源代替电池来触发(接触一下立刻离开),这是跟着网上的视频学来的,视频中测试情景:只是可控硅坏了,换掉后接个小功率灯泡,再用外接电源碰触。

问题来了,接个灯泡做假负载,触发能点亮,测输出线的两端有55v电
但去掉灯泡,触发不成功,这不和情理呀,回过头来在一个别的充电器(能保证大电容两端有正常输出55v,不保证恰巧也是防反接电路损坏)上做了实验也是去掉灯泡就不行,这个咋就不行呢?换掉可控硅还是一样,

输出正常时,测DB3ZG前端是25伏左右,可控硅G极0.5v,但不成功时,前端最大到15v左右,然后慢慢降低。

干脆短接负极吧,去掉防反接电路,凑合用吧,到单位,同事给电动车一试,立马变红灯,能充电了,正常了。
===========
思考:1、双向触发二极管如何测试好坏?
2、为啥挂在灯泡和不挂在有区别?

网友:
当DB3双向触发二极管的端电压达到触发电压时,就可以达到触发管的转折电压,触发管导通,此时DB3二极管呈负阻状态坏了。
这种二极管的电压降会有十几到几十伏,所以要三四十伏以上才能测出来,万用表的小电池是无能为力。要测试得用40V以上电源。
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电单车的直流充电器,标称36V(最高电压42V)以上的都可以了。比较危险但方便的是,直接插交流电火线。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363-1-1.html

然而有压降并不能说明是百分百好的。这个帖子最后发现还是DB3坏了。

网友:
双向二极管是一个压控元件,它可以用测量稳压二极管的方法来测。
0--30V的稳压电源就够,限流电阻用梢大一点,比如10K,一般在22V左右,正反的值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会,只能学习高手了

网友A:
防反接无非就是串只二极管或加正确极性识别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无非就是串只二极管或加正确极性识别电路。

只加二极管是防倒灌的

网友:
很好,看下学习。

网友:
防反接一般都是二极管或可控硅,同时用到DB3的遇到的还很少。

网友B:
防反接我见过三种,一种是继电器;一种是可控硅;还有一种是识别电路,就是检测到电池正确才允许电路工作,当时修的时候以为没修好,放了很长时间,最后从抖音上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我见过三种,一种是继电器;一种是可控硅;还有一种是识别电路,就是检测到电池正确才允许电路工作, ...

可控硅就是识别正负极的

网友:
感觉要改成防反接,并且自动转换极性,加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