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b1版降级刷机,换电容。2个k2p级联负载不均衡

楼主(2023-09-18):
都23年了,才开始折腾这个

实际上几年前就搞过硬改,不过都是简单的sop8和tsop64的类型,把一个tplink886n升到8+64,另一个电信的升了下,几年前买了个顶配版的 k2p A1 32+512+usb3+usb2,荒野无灯的固件。结果就当个普通路由器用用。

最近老家说信号不好,于是贪便宜买了个b1版的k2p,以为刷机很容易,结果到手后,先换了4个电容。照片不拍了,焊工丢脸。
东西正常,固件是 21.6.25.20,显示B2。不能刷breed,只有官改和梅林,听说梅林2.4不稳,于是就奔着官改。
折腾了3晚上,才发现这个版本没tftp和ssh,要先降到官方的21.5.23.258,才能用ttl,焊接时实在是没合适的接线柱,切了2个二极管的连接线做接线,焊工丢脸。
ttl板几年前囤的,终于发挥作用。
结果ttl又要配置到115200,一直被教程误导57600,全是乱码。
终于刷成了官改17版,就这么用了。
现在家里的网络是     光猫------K2PA1-----K2Pb1---------电脑,全部有线。发现下载时,特别速度到40M以上时,2个路由器负载差距好大。两个路由器都是裸的,没什么插件。
b1 bcm处理器,16+128M,内存40%,cpu80%+
A1 mtk处理器,32+512M,内存一点点,cpu25%
难道内存对cpu负载这么大?还是因为a1只承担了交换机功能?

网友:
B1如果有AP模式的话负载就会小很多,或者你把进线接lan上CPU基本负载就很小了

网友:
听说这个有海外版固件呢

网友:
B1便宜.价格多少?

网友:
现在k2p不如无线宝一代了

网友:
论坛又出了个工程师哈哈  研究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
b1最近掉速了,可能也要换电容了

网友A:
B1版的华硕固件挺好用,楼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版的华硕固件挺好用,楼主试试看

B1说只有官改和梅林,华硕要A1A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B1说只有官改和梅林,华硕要A1A2吧?

去恩山论坛里搜一下就行,B1版的华硕固件

网友:
难得还有人还在折腾k2p

网友:
出b1版80两个。

网友B(2024-01-17):
这货真是长久不衰,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覆盖范围比它广、固件多的路由器,或者我没找到。前几天才买了个A1刷老毛子,给家里老人用来看IPV6直播源,本来不折腾这玩意的,奈何光腚把直播APP都禁了。

网友:
上个月50不包邮卖了哈哈哈,给人刷了之前备份的分区表。然后25包邮入手了一堆京东云!

网友:
40包邮收了一个下午刚收到,到手发现固件是官改V1.7的,这个固件好像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真是长久不衰,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覆盖范围比它广、固件多的路由器,或者我没找到。前几天才买了个A1刷 ...

你应该说在同价位中很难找到信号比它好和可玩性高的产品。信号比它好的路由器有很多,就是比较贵

网友:
还在用A2 这几天也想改一下电容 不过看别人改完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C(2024-09-23):
我的B1今天刚到手,刷的是官改1.7,5G信号很弱。换了两个大的电容也一样,把手机放到路由器上都只能跑到190多兆,隔堵墙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a1性能比b1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B1今天刚到手,刷的是官改1.7,5G信号很弱。换了两个大的电容也一样,把手机放到路由器上都只能 ...

固件的原因,用原版的固件就没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