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利净水器滤芯,一个原装滤芯700元

楼主(2023-09-18):
最近鼓捣净水器呢。然后偶尔看到了这个东西。一个滤芯就要700元,然后我好奇什么东西这么贵,就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机子是啥样的。买的人还不少。做产品的话要花真功夫。

网友:
这不算最*的,3M的滤芯带密码锁,上门换一次滤芯价格1500,而且还不是反渗透。
大品牌净水器都是大坑与小坑

网友:
电视台也经常卖净水器广告,都是差不多的套路。

网友A:
很多品牌不是做非标准滤芯,就是带验证的.这玩意选通用滤芯即可,物理过滤吸附,只要是合格品,无非是更换周期长一点短一点.
孩子喝惯了RO过滤的水,现在喝普通的,总说味道不太一样.我对比了下,的确很明显.这还是我这边日常水质TDS几十的情况.
另外还有个地方,可以讨论,就是关于RO过滤后,最后一级增加矿物石活化的事.毕竟RO出来就是纯净水,个人觉得长期喝纯净水,不是很妥当,我另外加了一支苏尔滤芯,置换微量的矿物质元素出来

网友B:
推销的拿出电解棒我就知道她要开始吹牛了

网友:
还是自己用通用件DIY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品牌不是做非标准滤芯,就是带验证的.这玩意选通用滤芯即可,物理过滤吸附,只要是合格品,无非是更换周期 ...

长期喝纯净水有啥不妥的?你吃的食物里有足够的矿物质吧,感觉一个米粒里的矿物质也比一杯矿泉水里的矿物质不少吧,我觉得为了追求口感,喝纯净水没啥,为了所谓的健康,真的没必要,试想水都污染了,污水灌溉出来的粮食能独善其身?为了健康,还是吃不同品牌不同产地不同种类的食物,信息不透明的状态求平均数总比押宝一个品牌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长期喝纯净水有啥不妥的?你吃的食物里有足够的矿物质吧,感觉一个米粒里的矿物质也比一杯矿泉水里的矿物 ...

虽然我不确定这个是否有问题的.但是你回想下,如果要补充矿物质,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吃维生素,而不通过食物获取.也许这些矿物质溶解到水里,进入身体,有利于吸收之类.
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
真是受够了这些吹牛不打草稿的商家  智商税啊智商税

网友:
这是超滤的芯子吧

网友:
越是大品牌的坑越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确定这个是否有问题的.但是你回想下,如果要补充矿物质,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吃维生素,而不通过食物获 ...

水只是一个载体而已。别把水想得那么神奇。靠水来补充营养的话还吃食物干嘛。

网友(2024-03-30):
引用 网友B:
推销的拿出电解棒我就知道她要开始吹牛了

十几年前就拿这个东西在村里检测说井水查出来变黑不能喝,很多人就跟它买机器一台两千左右

网友:
都是坑货。就搞最基本的那种,滤芯也是超级好配,要啥档次的都有,五级滤芯便宜的几十块钱,好点的一百多点,进口的两百块钱,随便选择。

网友:
这个太像机油滤清器了,怀疑就是一样的玩意...
上周100块钱搞了一套迷你净水器,送15个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