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体电池和铅酸蓄电池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3-09-19):
2块12V200AH的胶体电池可以和12V120AH铅酸蓄电池并联使用吗?

网友A:
200ah、120ah,这么大容量了还并联,这是要干嘛?

网友B:
当然能并联使用,但胶体电池比铅酸电池性能好,注意铅酸到寿命别拖后腿。

网友C:
不同容量最好别并联

网友:
还可以负家元,并联没有大问题,串联肯定不行(充放电效率)。

网友:
不同容量电池最好不要串联使用,并联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ah、120ah,这么大容量了还并联,这是要干嘛?

做房车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并联使用,但胶体电池比铅酸电池性能好,注意铅酸到寿命别拖后腿。 ...

胶体电池是旧的 但是容量还可以 铅酸电池是新的 2并2串 这样容量能大点 以前是光用胶体电池 后来朋友给了2块新的120AH的铅酸电池 留着也没用 就并联上得了 逆变器是24V30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容量最好别并联

先试试 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网友D:
最好不要长期用,临时并连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长期用,临时并连使用没问题

本来想长期使用的 是不是对电池不好啊

网友:
通常胶体电池更轻便娇贵一些,容易坏,也是铅酸电池,只不过是贫液型的。这玩意没有水电池耐过冲,平常汽车启动电池内部电解液很多,充满了就电解水。

网友:
并联应该问题不大,顶多性能好的放电多,性能差的放电少。

网友:
不可以串联!!但是可以并联。那种几并几串的也不行!只能单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