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捷伦U1732BLRC电桥,只有两个测试测试端子

楼主(2023-09-19):
奔着电桥去的,现在才发现是两个表笔测量啊,不是四线。。
很疑惑,同样是手持LRC,那个扁扁的查询有的是四线有的是两线。

回复网友的字体:

网友A:
富贵安捷伦是德电桥就像个笑话。。。。

网友B: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哟。

网友:
好奇这是哪种字体。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贵安捷伦是德电桥就像个笑话。。。。

哎,坑是不踩不知道哈。你得多讲讲笑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哟。

你指哪方面?把两线改四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贵安捷伦是德电桥就像个笑话。。。。

说到笑话,我也想到了一个。
我兴冲冲的把U1372B的用户维修手册(Agilent U1731BU1732B双显示手持式 LCR测量仪.用户及维修指南.pdf)下载了 ,然后翻到维修部分,下面是文字节选:
3 维修及维护
维修
如果仪器无法操作,请检查测试引线。如果必要,请更换电池或测试引线。如果
仪器仍无法正常工作,请按照仪器手册中的说明再次检查操作步骤。进行维修时,
请使用指定的更换部件。更换保险丝或电池时,必须完全关闭 LCR 测量仪。
更换电池,,额,,这就没了,,,哦,,,,,
跟我预想的来个原理图,至少有个框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