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捷伦U1732B电桥怎么去除屏幕玻璃上的残胶?

楼主(2023-09-19):
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怎么去除屏幕玻璃上的残胶!??

酒精无效。
风油精能擦,但是最后的残渍不能去除。
WD40能将残渍抹成一层雾蒙蒙的,去不掉,再用风油精又恢复成原来的残渍模样。

咸鱼买的,显示半屏。后续再上图。
我怀疑原先是502,所以想买个502除胶剂,试一下。

网友:
酒精 丙酮都可以试试

网友A:
用白电油去除

网友:
可以试试酒精

网友:
橡皮慢慢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电油去除

这个是什么东西,没听说过。

网友B:
见保险管搭了根线,测电容时被烧过?

网友:
用小刀刮刮!

网友C:
山姆有一款 WD40 和 除胶剂套装,那个除胶剂应该有效果。

但是得看是否影响原来的蒙子。

网友:
不行就抛光。。。

网友:
橡皮擦硬擦掉就行了

网友:
要是玻璃就好了,直接风油精,但这个好象是亚克力,直接拿一块牛仔布在上面用力擦,会光面如新。

网友:
用酒精擦,千万不要用丙酮,塑胶的粘上丙酮就裂纹,或者用橡皮擦

网友D:
这个千万别听用丙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保险管搭了根线,测电容时被烧过?

没有搭线。你看电容上面也有点,貌似是告诉你这个保险管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姆有一款 WD40 和 除胶剂套装,那个除胶剂应该有效果。

但是得看是否影响原来的蒙子。 ...

WD40 擦一下,整个屏幕雾蒙蒙的。。。

楼主:
还是你专业。。。。。不行我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千万别听用丙酮的

我怀疑原先是502,所以想买个502除胶剂,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原先是502,所以想买个502除胶剂,试一下。

三思,有些东西对亚克力塑料也有腐蚀性。。。这个不能乱试,也可以找个报废表先试试。 502的话基本上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