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锡膏挤出器力臂拦腰折断,完美修复

楼主(2023-09-19):
   偶尔喜欢折腾点东西,都是用一次两次,所以都是用锡膏挤出器来点锡,前几天再用的时候,一用劲,助推力臂咔嚓一声:断了。本来想再买一个的,但手贱党想自己DIY一个,主要是这玩意结构比较简单,于是到附近买了一块铝板回来,画图,上雕刻机,经过个把小时的噪音折腾,做出来了,有点毛糙但不影响使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
   当然也许又有坛友要说:花这时间、花这成本还不如买个成品;我呢喜欢这种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快乐!!!

很明显的裂开了

另一面

雕刻出来了

有点毛糙,但不影响使用

装上看一下

翻一面

来个合体

完美恢复

最后老规矩:谢谢大家的观赏!!!
-------------------------------------------------------------------------华丽分界线---------------------------------------------------------------------

补一张实际想加工的模型图,只是没完工就停了。

在此谢谢各位坛友的建议,有了大家的各种指点,今后会做的更好。

网友A:
你这有点浪费材料呀,应该从边上开省料

网友B:
塑料还是容易折断磨损,建议全金属

网友C:
红圈应该也金属化。

网友:
既然你有设备可以进行加工,那为啥不做一个迷你的玻璃胶枪,用来打出锡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点浪费材料呀,应该从边上开省料

对,最好从角落开,可以省掉2个边。

网友:
这下再也不折断了

网友:
这材料再也不会坏了

网友:
建议全金属化!哈哈哈

网友:
有工具和设备想做什么简直就是手到擒来!

网友:
这是在享受玩的过程,玩起来不计成本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最好从角落开,可以省掉2个边。

家大业大,不在乎这点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大业大,不在乎这点料

壕!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
边角修磨修磨,手感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点浪费材料呀,应该从边上开省料

还真的是哦。
现在住三楼,雕刻机噪音大会影响楼上楼上,当时看楼上楼下没人马上开工,时间赶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还是容易折断磨损,建议全金属

本来下面的连接环也想加工一个的,无奈加工了手柄邻居就回来 ,只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应该也金属化。

本来下面的连接环也想加工一个的,无奈加工了手柄邻居就回来 ,只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最好从角落开,可以省掉2个边。

省两个边是不可能的,但从边上排版废料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