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fat和exfat,哪种格式对优盘磨损更友好?

楼主(2023-09-19):
采用ntfs会严重降低优盘使用寿命,
fat和exfat,用哪种格式优盘的使用寿命会相对长一些呢?

网友:
大于4G的大文件,不能选FAT32

网友:
不太清楚,我的大容量U盘用的是ex

网友:
exfat更适合u盘使用,是为u盘而生的

网友A:
这两个格式是不是大于4G就无法传送?

网友:
我也是用exfat。

网友B:
FAT格式相对好些,但是效率很低,如果你要存储一些歌曲的话,非得FAT格式不可,否则绝大多数播放MP3的装置会无视的。exFAT格式优点 大容量支持:exFAT文件系统支持非常大的存储容量,单个文件大小可以达到16EB,最大存储容量可以达到128PB,适合存储大型文件和大容量存储介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T格式相对好些,但是效率很低,如果你要存储一些歌曲的话,非得FAT格式不可,否则绝大多数播放MP3的装置 ...

是这么回事,要存大文件只能用exfat。

网友:
质量好的U盘寿命长、规范使用的U盘寿命长、……同样使用条件下,不常用的那个U盘寿命长……猜的

网友:
5楼正解。。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格式是不是大于4G就无法传送?

exfat可以。

网友:
还是颗粒质量更重要

网友:
ntfs格式有索引日志,所以读写频繁,对闪存寿命有影响。

exFAT格式对比FAT,是支持单个大于4G的文件,所以现在来说U盘之类的用exFAT格式比较合适。

XP之前的旧系统默认没有exFAT格式支持,需要补丁什么的才能识别。

网友:
应该是fat32

网友:
放心吧,用尽写入PE的几率远小于电子器件的损坏几率。

你应该担心静电损坏,元件质量差损坏等这些以外。

网友:
FAT32兼容性最好。

网友:
这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优盘只用 fat32
大于4g的文件? 那肯定用传说中的“固态优盘”  ,并且格式化为 ntfs
至于extFAT 恐怕只有少量苹果用户感兴趣

网友:
用哪种好用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