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报废水冷氩弧焊枪改造

楼主(2023-09-19):
若干天前  收获一条接头处开裂的焊把线

铜缆很粗 16平左右 表面背磨损的橡胶管染黑了

这是配套WP26风冷焊枪的

重新压接后又翻找出原先攒的护套和控制线 套在一起后就闲置了

几天前 又收获一个水冷焊枪

仔细一看才发现电缆接口没了

完整的是这样的

这里断掉 肯定是拆卸时没用两把扳手 并且这里的接头还是反扣

这接口还是通冷却水的 齐根断掉 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想起那套闲置的焊把线 还是改造一下吧

找一个焊机端的接头

挺好 还是分体的 省去很多

把这个头的接触面打磨一下 形成内球面

打磨完组装一下看看接触面

很好

继续改造 把头部切下来 原先是锡焊的

焊接一段内径合适的铜管上去 备用

把回水管切断

氩气管留合适的长度也切短

打磨接头 准备焊接

焊接好的样子

组装好试一下 严丝合缝

找配件

组装好

一条焊枪完美复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224-1-1.html
这里是水冷焊枪和风冷焊枪的区别

网友:
一直弄一直爽 货架还够不够

网友:
有锡焊,有铜焊

网友A:
楼主该找个配套的焊机了。

网友:
在我眼中就是好东西啊!!!!!!

网友B:
一点都不心动,就是眼馋铜线

网友:
原来是焊枪不是hanji

网友:
我只关心这么多铜,估计能卖不少钱吧?

网友:
焊接工具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找个配套的焊机了。

大小7个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心动,就是眼馋铜线

来 跟我捡破烂 管够

网友:
这手艺活干得漂亮

网友C:
此枪非彼枪,嘿嘿。。。

楼主:
橡胶管质量差了点  铜缆确实挺粗的

网友D:
俺严重怀疑这些所谓配件来源的正当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严重怀疑这些所谓配件来源的正当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枪非彼枪,嘿嘿。。。

此枪不会喷水只会喷火

网友:
老实说一般很少人能自己焊铜。楼主能焊真是工具齐全,要是我直接买把新焊枪头还得叫人家帮忙压接气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