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d刻录碟寿命还挺长的,十几年了居然秒读

楼主(2023-09-19):
cd刻录碟寿命还挺长的

上面那张是2007年5月刻录的,一直放在汽车里,高温50度,低温零下10度,
到现在,居然秒读播放,
说明CD刻录碟寿命还是很长的。

网友:
这玩意应该和CD机有关吧,它只要保管条件好,本身寿命就比较长,毕竟是物理型的

网友A:
我还以为刻录的没有正版原装的寿命长,也不知道制作上有啥区别。

网友:
存储时间过长的CD,要看最外围的边沿是否有腐蚀,没有腐蚀一般都会读盘并顺利读取目录。

网友:
刻录的cd比较怕光照,只要避光,避高温还是可以保存较久,如果是压制的CD只要不花面,背漆不破坏,保存时间更长。

网友:
主要看保护层的涂料能不能抵得住腐蚀

网友:
可以哦,这个看起来。

网友:
一般说来新旧碟在档次较高的音响上可以听出来差别,主要是误码率变大

车用音响要的是稳定和兼容性更好

网友:
01年刻的CD金盘,现在依旧流畅读取

网友:
刻录碟品质普遍要比烂大街的一次性CD碟要好得多。

网友B:
记得以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一种说法,说同样的CD盘片,音乐CD的数据记录密度低,不容易失效,视频和数据的记录密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刻录的没有正版原装的寿命长,也不知道制作上有啥区别。

正版的是用母版印的,刻录的是用激光刻出来的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大大,学习到新知识点了。

网友:
我的9几年的还好着

网友:
碟片,刻录机,保存环境,如果经常晒太阳,估计很快就挂了。

网友:
CD碟片只要避光,避高温,避潮湿还是可以保存较久时间的。

网友:
我也有好多刻录的碟片,都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正常保存可用很久

网友:
音乐CD刻录的是音轨,数据CD刻录的是扇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一种说法,说同样的CD盘片,音乐CD的数据记录密度低,不容易失效,视频和数据的 ...

有这种说法。但是CD和VCD的区别是数据压缩了记录密度提高了,并不是轨道物理压缩了。DVD才是物理高密度。  所以CD有放不过去的也就是破音或者跳下一曲。VCD和数据读不出来就直接跳最尾了或者就读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