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格兰仕金刚系列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23-09-19):
家里一台二十多年的老微波炉突然不能加热了。检查是磁控管管座击穿,对地漏电。网上买了一个翻新的磁控管,换上就满血复活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看到视频说可以单独换管座,没实践过

网友:
旧的磁控管拆开,研究一下,看可能修好。

网友B:
这么多年了也好换新的了,哈哈

网友:
寿命到了可以换了

网友:
最后是高压延时保险

网友C:
尝试更换穿心电容(插座),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东西质量还是可以的。修好了比新的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年了也好换新的了,哈哈

老机器质量很好,一点不输现在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更换穿心电容(插座),也许会有惊喜

准备再买几个穿心电容,把老磁控管修一下。

网友:
之前也有个微波炉 换了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老货用料可以的

网友:
老货质量好,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同款,缘份啊

网友:
我买的第一台微波炉就是这种,10多年后冬天经常莫名其妙的不加热,但有时候又正常,不加热的时候经常有报警蜂鸣。有的时候拍一拍就好,有时候拆开也没用,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作为一个维修家电超过十年的“技术员”深感困惑。

网友:
还是老货用料实在

网友:
手艺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
有动手能力更换座子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视频说可以单独换管座,没实践过

对的,成本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