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63XT+B17颗粒,开卡顺利,断电重启后不可用

楼主(2023-09-19):
收了一块2263XT,上面有intel的标,贴了29F01T2AMCTH1,开卡顺利,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分区,可以读写,但断电重连后就会回到ROM状态,颗粒贴在其他2263XT上没问题,所以颗粒的问题可以排除。之前玩2259XT2+B17的时候也碰到用1.2V VCCQ可以开卡但断电后回到ROM状态的问题,改到1.8V可以解决,但这个2263XT改到1.8V后颗粒选择1V8的也不行,不能正常开卡(VCCQ调到1.8V后需要去掉R58)。

请教:这会是这个主控的问题吗?

网友A:
查外围电路,掉了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外围电路,掉了个电阻

能指导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按2楼的方法先排查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是,2263xt长板(拆机板),会有主控虚焊的通病,可能是安装到机器里后受力原因导致。

网友:
这主控很有意思哎,另外会不会是颗粒问题?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也重新植过主控芯片,还是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