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首拆GPZ1105海康威视LED补光灯维修

楼主(2023-09-19):
海康威视GPZ1105  标示最大功率15W(实测10-12W左右)。全新未使用,故障:接220V,灯一闪一闪,正常应该是常亮(短路后端2线)。铝非常厚实,电源防水头也很好,图片是我已经拆下防水圈了。

5LED,只有正面有镙丝,拆。

取下灯板,220V直供,两线是控制线,短路就常亮,断开就灭,是通过光耦,控制前端开关管实现开关。
有接线端子,不是焊线,好评。

防水圈,导热脂,防雷一个都不少。

电路板背面

测量输出端,电压0V,15V之间跳变,灯一闪一闪。一开始看不出问题点,焊下LED灯板,故障一样,确认是电源问题。
测量低压端没有短路现象,低压看不出问题。

测量300V高压,150V-190V之间跳,不正常。以为是整流桥坏了,测量桥是正常,找不到合适的桥,暂时没拆桥。
就先把400V电容拆下来,容量也正常,故障依旧。

继续往前拆,把输出端的黑色立式电感拆下,哎,电感脱了一个腿,以为找到故障,结果,拆下后,测量桥一样是150-190V之间跳。

没办法了,脑子里确认就是整流桥坏了,找来找去,没有合适大小的。 想想是不是 AC220V 不对? 测量插座:230V没问题,测量接线端230V没问题,测量整流桥AC端 170V 跳。哎,问题找到了,那就是接线到桥AC这段有问题。防雷压敏,一个一个测没问题。继续,这里很简单,就保险,压敏,EMI 滤波,测到EMI电感前端230V都正常,测EMI电感后端脚,哎,170V跳变。马上拆下EMI电感,没合适的,找了两个插件腿剪下先焊上。

一测,桥DC端300V稳得一B,终于搞定了。把灯板焊上,插电,常亮12W,修复。

故障:应该是摔了,把EMI电感摔裂了,但又没断线。没有合适的配件,LED要求也不高,所以直接短路EMI也没关系。
整流桥后端的整流电感是被我拆坏了,没办法,也先短路用。

网友:
贴牌海康的产品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都没有这个电感也用了

网友:
这是射灯吧。

楼主:
算是射灯吧。40度,不是泛光。

网友:
技术不 错,电感位置短接先用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散热做的比较好。

网友:
电感短接,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