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维修西门子IQ300滚筒洗衣机WM10P1601W门锁故障图解

楼主(2023-09-19):
西门子IQ300滚筒洗衣机WM10P1601W无法正常启动,检查发现门锁没有上锁,网上有教程,要拆洗衣机前面板,动作有点大,介绍一下我的做法,方便些,按照图片顺序看就好了:

先拆密封套,密封套由一条加了弹簧的铁丝固定,按图示方式,用两个螺丝刀插入缝隙向两边划即可轻松取出

拆出卡箍,密封套就可以侧翻了,接下来就拆门锁,见下图

去TB买回对应型号门锁,更换,反序装回即可,但既然把门锁拆了,就来个彻底些,把门锁也拆了

以上图文供参考,如有误,请大家点评

网友A:
门锁修一下,应该还能用。

网友:
这机构内部有点复杂,几个都是线圈阻值变小与ptc串联接入220伏引起动作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锁修一下,应该还能用。

对,我没有换,还能用

网友:
去年也更换过家时用了12年的一台西门子WS12M468TI门锁,某宝40买个锁块,拆机后换上就好了,顺带90买了滚筒密封圈更换,老机器又能愉快的服务了。

网友:
门锁是白买了,简单修一下不比新买的差吧。

网友:
技术不 错,旧门锁还能修一下

网友:
前不久邻居的一台IQ300,也是更换了门锁,买锁钱30多元,最后给了40元,说是凑个整数。活累疯。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和分析都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拆换是个大工程,1-2小时起步。。。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这种看起来是传统的热延时结构,断电后延时一段时间自动解锁,不像海尔的是类似磁保持继电器的那种,如果中途停电会一直锁住,必须等来电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