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1372B手持表的后盖挡板

楼主(2023-09-19):
后挡板和电池盖,除了3D打印,还能怎么搞?3D打印贵不贵?

网友:
贵倒其次,关键你得会建模

网友A:
一块月饼盒铁皮搞定,再不行黑色电池盒切割一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月饼盒铁皮搞定,再不行黑色电池盒切割一下搞定

这是觉得活太久了吗?

网友:
电池盒改造后盖

楼主(2023-12-16):
白板用的旧钢化膜粘着的另一半,裁切来还是挺费劲的,然后小刀修边。
支架用的相框支架,8.5CM的特小号。直接粘在电池盖上,还挺般配。

试用了AB水晶胶,固化时间太长,让我擦掉了。
试用了UB固化胶,竟然把支架上那层薄柒(应该是镀层)粘掉了。
最后用502胶水,搞定。这个不会掉了。掉了就是502不行。。

网友B:
画个PCB或者动手用塑料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PCB或者动手用塑料做一个?

今天刚完工,这就来还贴了。
我这个白色的板,比较薄,正好塞进去卡在那个槽里。

网友:
用白桶的粗瓶子做了三个表的电池后盖,后盖电池螺丝一般都是2.5mm或3mm的长度6mm足够!几毛钱买5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板用的旧钢化膜粘着的另一半,裁切来还是挺费劲的,然后小刀修边。
支架用的相框支架,8.5CM的特小号。 ...

铁支架套热缩管

网友C:
建模网上打印也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模网上打印也用不了多少钱!

你说的对

楼主:
买个新表也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