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NAND总计写入23T, 主机总计写入7T, 写入放大这么多的,英特尔旧的480G SSD固态

楼主(2023-09-19):
NAND总计写入23T, 主机总计写入7T, 写入放大这么多的,英特尔旧的480G SSD固态

网友:
西数的盘比较奇怪是反过来的,主机总计写入比NAND总计写入要大的多

网友:
固件问题英特尔的 1500pro 在网吧收费机写入放大是20倍,那做其他5-6倍

网友:
530还是535有固件可以更新基本是0.7-1.5以内

网友:
存里面的数据主控会自己给搬来搬去平衡NAND写入磨损!

网友:
应该是缓存越大越好吧

楼主:
s3520  系列啊

网友A:
放大3倍不算大了,毕竟现在固态都模拟SLC,写入放大更大。

我自己认为,怕放大,就买大一些的,一个是不容易放大,另一个是可写入量更大,就更耐用嘛。

买更大的盘,保持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空余。

最近刚买1TB的PM9A1,C盘160G,占用50G,剩下D盘只占用200G不到。爱咋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3倍不算大了,毕竟现在固态都模拟SLC,写入放大更大。

我自己认为,怕放大,就买大一些的,一个是不容 ...

说的有道理。  要有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3倍不算大了,毕竟现在固态都模拟SLC,写入放大更大。

我自己认为,怕放大,就买大一些的,一个是不容 ...

你这个习惯够土豪的,  我都是把整个盘下载满, 满到只有1~2G空间,  坏了再开卡,  榨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习惯够土豪的,  我都是把整个盘下载满, 满到只有1~2G空间,  坏了再开卡,  榨干 ...

坏了确定不丢文件。

我买的也是二手的盘,前年买了PM981A纯矿盘写入330T,还要388元1TB;前几天当系统盘温度超高,有买了个4.0的PM9A1只要270了,写入16T,温度低10度以上。

还有年前买的闪迪960G 是168元写入110T。

总之我不买便宜杂牌盘;总的来讲,我最信任三星,其次铠侠,英睿达,英特尔,其他基本都是杂牌,勉强加入闪迪(西数)。

买大牌子也有弊端,就是一般都不能量产,但是也不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确定不丢文件。

我买的也是二手的盘,前年买了PM981A纯矿盘写入330T,还要388元1TB;前几天当系统盘 ...

我也是喜欢三星的盘!!!

网友:
写入放大那么多,我还是觉得是固件算法问题,不是真实的写入!除非真的差不多写满,经常写入擦除,平衡磨损,平时不动的文件在平衡磨损下搬来搬去,固件很努力工作!

网友:
这还显示主机写入和闪存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3倍不算大了,毕竟现在固态都模拟SLC,写入放大更大。

我自己认为,怕放大,就买大一些的,一个是不容 ...

我549元买的980Pro500G就一个C盘,软件也一起装里面。长年剩370多G空着。
要用空间就加盘,不在这个盘打主意。

网友C:
三星颗粒最坑,爱搞各种不兼容,本人对三星最反感。

网友:
这个还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颗粒最坑,爱搞各种不兼容,本人对三星最反感。

是的,几年前出过一些问题

https://www.ibmnb.com/thread-20241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