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拆机的CCFL驱动板加CCFL灯管,如何改成一个台灯?

楼主(2023-09-19):
一个拆机的CCFL驱动板加CCFL灯管,如何改成一个台灯?

原来的T43笔记本改成LED背光时换下来的,一直在吃灰
想着改成一个台灯来用,奈何技术不行
请教一个坛子里的高手们,如何改成台灯来使用,谢谢!!

楼主:
主要是电源的电压要求,还有就是接线该如何接?上图是驱动板的接口,需要可调电阻来调光的话,如何接线?

楼主:
感觉图中接口下方的67脚应该是地线,但是电源位置不确定

网友:
费用太高就是烧钱。
LED 1000lm台灯都不到20包邮,而且架子你DIY成本极高。

网友A:
才几年时间都忘记了?X宝应该有专门的点灯板,很简单的,但是输入电压,应该是直流的12到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几年时间都忘记了?X宝应该有专门的点灯板,很简单的,但是输入电压,应该是直流的12到20V. ...

是的,笔记本驱动板接口(电源、点亮关闭、亮度)找出有点难度。另均光不好处理。

网友:
大哥,这个存粹就是玩乐好吧,不节能呢个
显色不错,相当于一个小日光灯

楼主:
看来是要放弃的节奏哈

网友:
比较大的工程

网友:
买一个台灯似乎更合适些

网友:
买个LED比这个简单划算

网友:
CCFL不伤眼晴,led背光伤眼晴。我都用CCFLl背光的显示器的。

网友:
买个老式的装灯泡的台灯, 再买个3基色节能灯泡,  又简单又实用, 玩腻了想换led直接换泡子
你这个板子,要找图纸或者芯片规格书,找出对应引脚功能, 还得操心灯管连接固定,支架等等,太烧心

网友:
这种灯管不适合做台灯吧,色温太高了。

网友:
要想用起来真心不易

网友:
不想浪费估计是得费更多

网友:
豆腐要盘成肉价钱

网友:
灯管的色温才不高,很养眼,led很多都偏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