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用处很大么?有和没有浪涌保护器,区别有多大?

楼主(2023-09-19):
各位家中是否装浪涌保护器了呢,
是否有必要装这东西呢

网友:
可以说有用处,在工业区用处大,用电设备多,负荷变动大。在居民小区集中的地方用处不大,电压比较稳定。

网友A:
浪涌保护器装与不装是有区别的,一般是有保护作用。尤其是在室外的电器保护。如室外的监控,长期24小时不间断的,在谈判定合同时,价格降不下来时,业主单位通常要求加装浪涌保护器和自动重合闸开关等,都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保护器装与不装是有区别的,一般是有保护作用。尤其是在室外的电器保护。如室外的监控,长期24小时不间 ...

自动重合闸开关,你说的是过欠压断路器么?

网友:
主要是防感应雷击,高层有配电房,里面配备齐全住户不需要考虑也没必要装,农村自建房或者新农村独栋房最好是装一个以保电器安全!

网友: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防止瞬间过电压用的,俗称雷击。对电网高频谐波有一定的作用。家庭选用额定电压275V的

网友:
有必要,f吸收高压脉冲

网友:
浪涌 可以 防 感应雷?

网友:
有一定用处,但很大就不一定了。低压线路上有补偿功率因数的电容(大容量的变压器,补偿电容容量还不小!),间接起到了浪涌保护器的作用。

网友:
我单独装了华为基站用交流防雷箱(自己有良好接地线),电箱自己用多购买的防雷箱空箱(钢板厚1.5mm)改造,网购加厚的导轨(本地五金店的薄如纸)用铆钉和箱体背板铆接,加浪涌,加占2P空开位的小电度表,加2P位过欠压保护,空开全上的2P ABB,部分2P ABB选带漏保功能的,不用1P或者1P+n或2P+n的(1P和1P+n的只断火线不断零线,我选的ABB开关不管带不带漏保都是占2P位的零火都断的这种,空开之间进线用ABB的2P空开汇流排连接打紧,免得线多了乱、发热,一目了然,电箱空间大够用,就没有搞一堆1P空开接火线,零线统一不过空开接零线排那种)。

我是自己有空搞,节约工钱,算下来相当于别人请电工开工资+用公牛空开装的塑料电箱费用。

注意:占2P位的带漏保的即使是同品牌也有零火都断和只断火线的区别,不同系列,要看清楚标识是不是适合自己。

1P漏保,占1P位,迷你型的,2进2出,但线孔比较小,只断火不断零,适合电箱很紧凑的场合。
1P+n漏保,占2P位,2进2出,只断火不断零。
2P漏保,占2P位,2进2出,有只断火不断零也有零火都断的两种。
2P+n漏保,占3P位,2进2出,有只断火不断零也有零火都断的两种。
还有一些系列的漏保没细说,不注意看标识容易买错。

弱电箱就一个2P空开后面接排插,不用去强电箱就可以方便关电重启所有网络设备,里面放了 光猫+带POE的8口AC路由器+16口千兆POE交换机,4个AP用POE供电分布房子各处,我用的AC+AP做的无线覆盖,效果可以,能做到无缝切换,弱电箱和房内各处水晶头都是自己一个个打的,另外用防雷箱改的弱电箱画好线钻了很多孔散热然后喷白漆,否则密封好了不利于散热。当时没有近期坛里导轨电源的车,否则就整上导轨集中供电了。

已经用了两年多,一直正常工作无问题,期间附近雷击别人家电受损我没事,另外累计多次停电又瞬间送电没损失(大概2年多遇到7-8次,停电时没拉总空开恢复供电时过欠压得电后会延时1分钟才往下级空开送电,避免瞬时多次反复断电送电损害电器情况,这种各位遇到过没有?),还有一次电压超285V(巧了正好打开电箱拿试电笔看到迷你电度表读数,我电箱里常放只试电笔备用)过欠压起作用保护跳闸避免损失,这东西保护一次就值了!

自己搞的体会:要有时间,断断续续,不是一天两天突击搞完,准备好材料,干之前心里想好先过一遍,有工具,而且累,不能蛮干,心细,但自己干的活心里有数,放心,用得长久,有问题自己门清好维修,也节约不了钱,好的材料贵些,虽节约工钱但材料贵搞下来和请电工也差不了多少或还多花些。

各位坛友,抛砖引玉,说的不正确的情况包涵指正!

网友:
我也想问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重合闸开关,你说的是过欠压断路器么?

这个不一样,是两个不同设备,自动重合闸开关贵些,过欠压断路器便宜多了。

网友:
这个是以防万一的1肯定有用2要买贵的,要不出现故障率超过防护率3大部分用户不装

网友:
农村有用,城市线路走地,用电设备多抗浪涌能力也强。农村线路架空相对用电接入的设备也少,抗浪涌能力差,这是我的理解。上次给人修一个浪涌搞坏的电源板,听到那家人说打雷不拔电就容易搞坏,我在市区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个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