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1年标致207漏电不开锁维修始末

楼主(2023-09-19):
车是我妹在开,4月15号换的骆驼新电池,1个半月后开始亏电无法启动。大概有个两三天不开就会亏电无法启动。9月初再次亏电且遥控失效、机械钥匙也打不开,打开引擎盖搭电后依然无法用机械钥匙打开,发动机启动后亮发动机故障灯,在论坛里发过贴“点击直达”
第一家维修点在敲我主驾玻璃后用钥匙启动后,机械钥匙恢复正常使用,遥控钥匙依然失效。描述电池测试正常,漏电查不了,发动机故障灯就没提怎么修,遥控失效要更换车中控板,一听这话就付了开锁和换玻璃的费用300后撤离了。
第二家维修点是当地很多人推荐去的,在简单查验了一番后,描述电池测试正常,只说可能漏电,遥控说要重新匹配下,发动机故障灯也不提,建议去4S店处理。我觉得他可能是担心查漏电费功夫又不好解决,就说就算最后查不到漏电点也会给他人工费后,他说车先放着,第二天就通知我解决不了,让送4S店,根本没仔细查,后面给了100人工,感觉徒有虚名。

大概总结下,现在的修车点要不就只能换换明眼能看到的故障件,要不就挑时间短利润高的做,就算我再找几家店对于漏电或原因不明的故障大概率还是不会接的。而且遥控突然失效和机械钥匙无法打开我决定应该是车辆的防盗系统锁定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和接触防盗系统的明确方法,但我觉得可以自己试试,自己也搞不定那只能去4S挨宰了。然后让我妹开过来自己检修。
1.先查漏电,在电池负极串联了万用表测量电流,锁车待机电流350ma,正常的待机电流不会超过15ma,可以判定明显漏电。然后就是拔保险确定漏电线路,拔到漏电电路时万用表的电流会降低到正常15ma以下。拔完发动机舱保险后又开始拔方向盘下面的保险,直到拔到F4(多功能显示屏、行李箱照明-汽车音响-组合开关)后电流恢复正常,然后我就按了下CD机开机按钮,奇葩没插钥匙居然能打开,正常钥匙没取电CD上的ACC线未得电的情况下是无法开机的,明显CD漏电了,然后用专用工具取出CD发现底部有明显发热漏电现象(为什么有专用工具!差生工具多啊)。CD经过自己测试,确实是ACC就算不通+12V也可以开机,然后拆下主板后发现用来固定电容、电感和晶振的黄色胶变质成黑色斑点了且对PCB上的零件有明显的腐蚀现象,锡点变黑变灰,然后给用刀片清理了下,手工不到家搞坏了一个150超小号电感和尸体都找不到的电容,再次通电后发现不漏电了,估计就是坏的那个电容短路吧。测试了下CD和USB音乐播放正常那坏的电感和电容就不管了(后来证明会影响音质,音量稍微开大后有点轻微破音),顺便又加焊了一个标准USB母座方便接U盘。
2.发动机故障灯,这没有OBD检测仪压根没法修,发动机那么多零件,然后PDD花10.8买了个ELM327蓝牙OBD检测仪,这玩意物超所值,简直超出想象。不仅能检测故障码、消故障码、还能显示各种发动机的实时数据流(前氧传感器电压数据流也发帖求助过,最后证实正常的前氧电压就是反复来回跳的,帖子点击直达)。经过检测是P2101节气门执行器A控制电机TACM电路范围/性能。然后就自己拆洗了下节气门但还是有故障码,在发动机怠速下清除了故障码后还是会出现故障码,再折腾了一两天准备拆洗氧传感器前再次消故障码时看到冒出来的提示:“在发动机启动状态下部分车系可能无法成功消除故障灯”。还是读书少,不注意看提示的祸啊。然后在取电档再次消除故障灯,然后发动机故障灯熄灭了,再次检测也没有再出现故障码。应该是节气门插座氧化松了,拔插后恢复正常,当然积碳也可能有影响。中间买了新的火花塞,老的NGK 铂金BKR6EGP 7092跑了将近10万公里一直很稳定,观察旧火花塞头部可以看到明显的放电腐蚀痕迹新的同型号的更换上以后发动机震动变小的。
3.遥控失效,换过纽扣电池,在查漏电时,发现按动遥控按钮时电流是会变化的,也就是说汽车已经接收到信号,但是没有动作。可能是防盗系统锁定的原因,也可能是解锁的电路出现故障,比如解锁的继电器(这个是我最希望出现的,因为继电器最好检测也最便宜),可惜网上207的电路图中找了好几遍也就没有找到遥控解锁的电路,此路不通啊。于是又转向解除防盗系统,在网上搜了两三天的资料后总结了两种思路可能恢复,BSI(电子控制单元)重启和钥匙重新匹配,然后钥匙重新匹配简单就先试了下,一次就成功恢复遥控功能了
4.最后是碳罐和碳罐电磁阀的维修,据说是加油跳枪后油表还缺一格没有满,怀疑是碳罐的灰滤堵了或碳罐电磁阀坏了,正常207碳罐的声音比发动机还响,但拿了自来水管靠在碳罐电磁阀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拆下检查电磁阀电阻27Ω又是正常的,接头规格是入口6mm/出口8mm,通了12V电测试一点声音都没有,管路也不通,用平口钳慢慢夹胶口无损打开,发现是阀口有黑色小颗粒(大概率是碳罐里的活性炭碎裂后的小颗粒)卡死导致的电磁阀不动作(电磁阀原理是线圈通电后线圈中心的铁柱产生磁性,克服弹簧力把阀片吸合下来,然后阀片顶部的连个C形通道就能跟顶部的管子接通,断电后靠弹簧向上顶起阀片恢复密封),。清理后通电已经可以正常吸合,最后用手机屏幕用K9000防水强力胶粘合(手头只有这个和导热胶了,K9000我曾试着粘合两个螺母并夹紧,固化后用手指完全掰不开粘合强度非常高)。至于碳罐位置在右前翼子板内靠近右大灯,要拆轮子轮拱才看的到,碳罐的固定螺丝在发动机电脑下面,拆换还比较麻烦,拆开检查发碳罐并没有灰滤,有个大接头裸露的,应该是内置滤网,暂时不换了。
由于自己一个折腾,汗流浃背又满手油污不方便拍照,照片很少,供大家参考吧

补充内容 (2023-9-25 09:06):
最后更换了右前平衡杆和碳罐,碳罐在右前翼子板内,需拆卸右前轮及轮拱,并挪开汽车电脑(不需要断开线缆,要买小贝家,我买的通气孔角度不对

补充内容 (2023-9-25 09:09):
原厂碳罐通气孔和螺栓是错开约40度,装好后卡在钢板孔内,我买的通气孔是跟螺栓中心在同一直线上,最后无奈只能剪掉通气孔管子,但这样容易进水

补充内容 (2023-9-25 09:24):
拆碳罐需要加长30cm左右的8号套筒,有颗螺母紧靠空调进气口,没有扳手空间,然后松开一点后就可以抬起外推碳罐,不需要螺母完全拆卸

补充内容 (2023-12-20 11:12):
今天基友的207亏电,经我提醒一查也是CD漏电,最终故障点确定是电源插座附近的滤波电感底部的黄色固定脚失效发黑短路了。CD漏电是207的通病看来

网友A:
机械钥匙也打不开就扯蛋了...

网友B:
其实这个车还是很好开的  我换了一个半后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钥匙也打不开就扯蛋了...

真打不开,但在车内解锁后机械钥匙又完全正常,没有一点卡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车还是很好开的  我换了一个半后桥

发动机系统确实很稳定,没修过发动机或传感器。就是后桥还有全车的异响,哈哈

网友:
楼主挺腻害了

网友:
这样的机械钥匙,要他干嘛?

网友:
竟然要砸玻璃才能开门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法系车开久了,就会被培养成师傅
我也还开着法系车,习惯动手解决问题

网友:
所以车机价格参差不齐,但是真正用车规级元器件制造的价格就高很多。车规级原件的耐老化是非常严格的

网友:
谢谢分享。电容漏电的问题经常在各种维修案例中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法系车开久了,就会被培养成师傅
我也还开着法系车,习惯动手解决问题
...

法系车也不错的,不好修只是因为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系车也不错的,不好修只是因为不懂

问题明确,思路清晰,最终解决问题
车子摸透彻了,还舍不得换,停车的地方如果不发愁就当玩具开吧
以后电车,一体压铸,结构化模块,留给diy、维修的空间不多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系车也不错的,不好修只是因为不懂

顶。看来是玩过当初的汤母逊和飞利浦的电视,图纸飞得那是一个不合常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实践出真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些问题还是需要自己慢慢琢磨的,其实想想真是没有什么,只要去仔细研究,总有收获!!

网友:
楼主这是让修理店给逼上梁山,自成一派,可以考虑收徒弟了

网友:
漏电最难找了。

网友:
以前奇1瑞旗下的 瑞2奇 以前就有丢失遥控器匹配  还不是断电才有 人家吃饭停那里就丢数据了  遥控器没反应 钥匙开门就报警  打不发   然后叫我们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