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么大概测量点焊时的脉冲电流呢

楼主(2023-09-19):
看到很多点焊机控制板带电流检测功能,我自己的点焊机并没有,如果想要大概知道点焊电流应该怎么测试呢?使用手头上现有的示波器能检测吗?

网友:
电流很大而且变化迅速,可以考虑用霍尔效应或者罗氏线圈进行测量,利用磁光效应的光纤电流传感器也能用。

网友:
如果有数字示波器的话,就上某宝买个400A的直流电流表分流器,大概20元左右,串在回路里,示波器的触发模式选择正常模式或单次模式,通过测量分流器上产生的电压,就可以算出实际电流。正常使用时,去掉分流器,电流还能再大点。

网友:
400A是不够的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配合分流器,观察点焊瞬间电流振幅,估算电流大小,其他电流表无能为力,要知道准确值,必须有记忆电流曲线的设备了。

网友:
用互感器采样,然后用带最大电流的万用表测量,这样比较简单,不过互感器能不能测直流我不清楚了。

网友:
直接在焊笔上取一段,示波器测量脉冲电压,然后测量出这段的电阻值,应该可以大概估算出电流

网友:
用霍尔传感器测电流

网友:
提供个思路,首先根据一根单边点焊线截面长度计算出电阻,电线两端作为采样点,用运放作10倍或数10倍放大,串一二极管再接一小电容,运放采样端在二极管接电容处,然后再接一级1倍的运放作电流放大,接一个大一点的电容,最后测量这个电容电压,计算一下就大概得到瞬间电流了。

网友:
不知道带浪涌测量的钳表是不是可以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