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加新款木工锯片体验

楼主(2023-09-19):
家里偶尔要锯点木板什么的,但买电圆锯又感觉有些多余,无耐之下从TB找了个所谓的新款木工锯片装角磨机上试下。划重点:我的角磨机是无刷可调速,不推荐其坛友学我。
调速角磨机

锯片

防护要做好

试锯了下20MM的胶合板

开始试锯,乎略不直

锯末很细,收集点以后有用。

总体感觉不错,锯的也快,也不怕卡锯。只试胶合板,没试实木的。划重点:我的角磨机是无可调速,不推荐其坛友学我。

角磨机铭牌

网友A:
很危险,之前请师傅装柜子见过这么干,看着都吓人...

网友:
这样是有点危险

网友B:
我经常用角磨机,装木工锯片也经常事,用前要先把安全稳当考虑周到,至今健在
这种锯片相对安全些,不过每种锯片都有自己善长和适合的用途,不宜偏废。
锯木工板、锯切瓷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崩边情况,一般齿越小崩边会越小,不知这个锯片这方面怎么样

网友C:
220V的无刷可调角磨机?什么牌子?拍一张商标的大图看看,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D:
角磨机用调速似乎用处不大。速度低了反而不安全。

网友:
没事 小意思

网友E:
收集一回也收集些实木的锯末,这胶板子的,锯末质量也差。还不如去木材加工厂收集的好。

网友:
比较危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用角磨机,装木工锯片也经常事,用前要先把安全稳当考虑周到,至今健在
这种锯片相对安全些, ...

这个锯片本身是钢的,边缘就千焊了一些合金钢碎屑,这些碎屑有些会掉,我觉得切切木头还可以,切其他的怕掉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危险,之前请师傅装柜子见过这么干,看着都吓人...

我的角磨机可调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无刷可调角磨机?什么牌子?拍一张商标的大图看看,我也去搞一个。

刚已经把角磨机铭牌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角磨机用调速似乎用处不大。速度低了反而不安全。

不会,我这个速度调慢了来切这个胶合板刚刚好。

楼主:
没事,几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集一回也收集些实木的锯末,这胶板子的,锯末质量也差。还不如去木材加工厂收集的好。 ...

收集一点锯末只是以后有要用胶水粘东西的时候可以用用,胶板子的锯末的确不太好,我去找个实木的锯锯收集一些

楼主:
安全防护做好,加上这个锯片没齿,和角磨机速度调慢,安全上还是会好些的。不比切铁差。

网友:
手没了的见过!!!!

网友:
见过别人挨割掉3根手指头,接上了两根,还有一个手指头没有接上

网友:
电圆锯也不咋安全,曲线锯比较安全

网友:
木工锯片这东西是老虎,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