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zbook 17g3 bios忘记密码,不知要刷那颗芯片

楼主(2023-09-19):
我的一台HP zbook 17g3主板bios忘记密码,发现主板2颗芯片,不知道刷哪一颗才行?
其中EC附近的一颗是25L6473F,远一点的一颗是25Q128FVSQ

请有刷过HP zbook 17g3主板bios的大师支招。谢谢。

网友:
主板电池抠了应该会重置BIOS设置,另外DOS工具箱里不是有破解BIOS密码的么???

网友:
有丝印看丝印,没有的话测试IC引脚电压。然后扣掉电池再测试确认一次。

网友:
别白费力气了,一般人是破解不了的。

网友:
直接去下载BIOS,看下载下来的是多大的,按大小拆

网友:
一个是显卡的,一个是BIOS的

网友:
hp,dell,thinkpad。商品型的产品,解BIOS有点困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