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v绿联适配器改6v备用燃气表电源

楼主(2023-09-19):
捡到一个电源头,上面标有“5v 2000ma”,

同样大小的都是5~6百ma,好奇它咋这牛?于是拆开

没有粘合而是5个卡扣咬合,壳子厚实,牛力撬开,撬坏了一个卡扣;里面pcb与插片弹性片接触,非焊接

正面是电容/功率管/变压器/线圈等

印刷电路面贴片件,做工等像2A样子?

在TL431对地电阻2262上并了个513输出变为6.1v

先前一次燃气表“电压低”做不了饭,从门锁上拆借4个电池才点着火,这次看这个电源头实成,就改为6v,备在燃气表边上,再电压低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网友A:
新换个燃气表,自动抄表的,带显示余额,不知道电池耐不耐用,没说要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个燃气表,自动抄表的,带显示余额,不知道电池耐不耐用,没说要换电池。 ...

就是这远传燃气表,4节电池用几年不知道,那次是其中一节没电了就“电压低”“阀关”,换了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换个燃气表,自动抄表的,带显示余额,不知道电池耐不耐用,没说要换电池。 ...

没说要换不代表不用换吧,除非是插电的...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C:
我6V电源也找好了,插座也装好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改,毕竟4接电池也能用很长时间,要是改了就变成电源24小时通电了,反而不安全,其实改成2节磷酸铁锂两节假电池就行,

网友:
那根是喇叭线吗?

网友:
我要说不改也能用,会不会有人不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6V电源也找好了,插座也装好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改,毕竟4接电池也能用很长时间,要是改了就变成电源24 ...

对,停电或者电源坏了也用不了,可以考虑电源加超级电容,电源输出加个二极管,5v估计也没事

网友:
我是弄了个两节锂电串在一起用的,不知道会不会转的快?

网友D:
开关电源待机在0.5w以下吧,就是不知道这个燃气表的功率是多少,我觉得4节电池折算到电费也差不多,到可以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6V电源也找好了,插座也装好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改,毕竟4接电池也能用很长时间,要是改了就变成电源24 ...

备用应对不时之需就好,常年插电不建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待机在0.5w以下吧,就是不知道这个燃气表的功率是多少,我觉得4节电池折算到电费也差不多,到可以 ...

如果电源长时间也不发热,那确实可以用,有的电源摸着温热的,放煤气表边上就觉得不安全,备2节磷酸铁锂可以充电,或者买四节干电池放一边,用电池有电池的好,停电也不耽误使用燃气。

网友:
电池能用1-二年!

网友:
应急用不错,怎么改的6V。

网友:
不懂就问这个电源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要换不代表不用换吧,除非是插电的...

有表内锂电的,燃气公司自己换,不需要用户掏钱,我家里的表就是

网友:
傻充加镍氢,10块钱至少够用3年

网友:
必须准备一个,电池没电的时候可以应急,留出买电池的时间。

网友:
5V估计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