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慧荣SM2258主控能量产吗?Can't Detect Drive

楼主(2023-09-19):
量产工具能识别flash,但是报Can't Detect Drive!!,没办法执行量产,上电的时候已经短接固态卡进入模式。请问是不是intel的卡锁了flash呀。

网友:
你的这个应该是intel锁主控了,公开固件是开不了的。如想用公开固件,还得换未锁的主控才行

网友:
上咸鱼买个公版主控换上去或者换过主控的板子搬颗粒

楼主:
谢谢,应该是锁了导致不能量产

网友:
听说有解锁主控的, 我想在这里蹲个现成的
思路好像是jtag 调试,  还有一些拥有pc3000搞数据恢复的那帮人, 他们有办法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个颗粒做U盘开卡的教材,学习一下做个U盘也不错

网友:
英特尔带锁定制主控呗,要是你能解code也行

网友:
我也试过,到现在还没开成

网友A:
你出公版主控和运费,我可以帮你免费换。换完可随便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公版主控和运费,我可以帮你免费换。换完可随便开卡

版主是个好人,热情。加好友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