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对各种品牌挑刺 以及打黑技巧。第一章 泛音 回复的多打赏的多我...

楼主(2023-09-19):
说到电动工具就泛音开始吧! 毕竟主师爷!

一直以来泛音大家都知道但是非常小众。
原因是出货量少之前一直高高在上少就算了打黑也很贵,最大问题是和米沃奇产品线比不全基本上就是硬伤。
现在不一样了海量出货价格比较合适了已经。
但是我一样要指出它虽然贵也有很多硬伤。
重点提一句其实泛音有刷的从设计上来看更耐用。。我以市场上比较常见的  18V和12V扳手为例!

有刷

无刷

这两个分别是有刷和无刷。。。。无刷开关是集成再主板上的红圈接触柱子(我并不知道叫啥)非常容易被磨损,买了几个基本上都是要断了。(这个打黑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无刷线性真的很强。(同时无刷固定主板的塑料柱子十之八九都磨损比较厉害,主板多少有点晃动这个也是打黑中无法避免的。
同时无刷比有刷提升是换向开关变成了磁感应的了。这个真的非常棒手感好耐用这个真要点赞了。

基于现在没人玩有刷,同时有刷也很少出现问题。
那么这里主要总结 无刷失败概率非常高。

1. 由于这种机器确实暴力,易损件是波箱壳子。。。下面这个图是一个网友发给我的。其实壳子烂了。。。看红线这里烂都在这里 打黑中无法通过经验识别。
这种问题出现意味着打黑失败。壳子可能比你机器贵!但是你不管他也能将就着用。。。用也用不了多久。

晚点我看大家喜欢层度再更新一些细节。。。有人肯定说米沃奇其实那玩意更烂。泛音目前看来确实还是强。
重点提一句。,,泛音有一款目前海鲜最多的 很丑的定速定扭的。一般人用不到慎重考虑。速度慢调扭麻烦。不适合普通玩家。

网友A:
洋垃圾都少了,还有啥可打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垃圾都少了,还有啥可打黑的

这些不是洋垃圾是  大厂退役的。所以都是高强度作业定期淘汰的工具。

网友:
我就是好奇,在海鲜市场挑了款便宜的买了定速定扭的,就是没正反转排线。

当时我觉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换个什么调速开关板是没问题的,后来某天在老王那居然有一批14.4v的泛音电池,主要是想测电池引脚配合主板拿点数据,10块钱左右,果断拿下。

但有时预估和实际差很远,后来试无刷电机时,转一圈停,感觉不妙,用了两款不同的驱动板,最高的也有24v,电源也有3A以上。

感觉可能电机里有短路,这种全包式无刷电机感觉就是不好拆,拆了背后圆板也很难固定。

如果这些故障都放弃,只剩下齿轮箱再转接个什么电机加上外壳玩玩了。

(当初就是看齿轮箱和打击块很特别,跟现在的冲击扳手不一样,好奇买来玩玩,实际当年在论坛看到,跟风买了把雷力迅扳手,真的在家里没什么地方可以让它发挥作用,最大一次是,把锂电钻的夹头冲了下来换一个手拧感觉好点的夹头)

网友B:
这个牌子打黑还是算了吧,试错成本太大

网友:
打黑这个词是垃圾老发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打黑还是算了吧,试错成本太大

米沃奇。不比泛音便宜但是机器更烂,优点是确实高强度使用的比例更低罢了。你们感兴趣我开个米沃奇专场

网友C:
不如大有,只是太过神话了

网友:
打黑打个刺激,现在很多都是测试过了,有些坏主板、开关、电机、齿轮箱磨损,有些坏的不严重,清理过就OK的,碰的运气,除非喜欢的机型打来自己玩,其它毫无意义,想倒手占便宜的乘早歇歇。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沃奇。不比泛音便宜但是机器更烂,优点是确实高强度使用的比例更低罢了。你们感兴趣我开个米沃奇专场 ...

打黑不打米沃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大有,只是太过神话了

这个说不如大有,这个有点情绪化了。比大有好太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D:
几十块多多货用着吧,坏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多多货用着吧,坏了也不心疼

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工具控。用90两电包邮的也没太大区别。无非是续航短点罢了。3000的起子也还是起子。90的也是起子使用起来并不会有什么差异。

网友E:
打黑一般得看配件好淘换的,如果配件不好找,那打黑就是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黑一般得看配件好淘换的,如果配件不好找,那打黑就是大坑。

这么说吧。。没有一个有价值的打黑过来能全好。他们都是打几次黑来拆组件组一个!运气好坏是看需要打几次黑才能装一个。

网友:
打黑要靠本事,更要靠运气

网友:
几个烂鞋组成一个能用的破鞋,价格能便宜么?
甚至比进口全新还贵。
那些个烂鞋,都是挑剩下的绝对破烂。这些烂鞋都被专业玩破鞋的过滤过几次了,剩下的实在不能玩的破鞋才会流出到咸鱼上。
幸存者偏差,觉得自己能赌赢,这心得有多大。那些个破鞋为啥价格和进口全新差不多?因为这些专业玩破鞋的自己都没赌赢,想高价找人接盘。
这些高价传家宝,就烂在该烂的地方吧。

网友:
现在打黑没有啥价值了,不如买新的国产寨机稍加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