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C可调电源模块上电过充,报废4个tp4056模块

楼主(2023-09-19):
之前diy了个4路18650充电器,因为手头上的usb电源没有一个能在无充电协议下输出5V4A电流,就找了个之前买的可调升降压模块给它供电。

接12V3A电源充电,之前测试的时候好好的,也给四个电池充满电了,今天再拿出来用,一上电就啪一声闻到糊味,4个4056灯都不亮了。。。
再一测,全部损坏,惨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可调电压模块的上电波形不对,拿出示波器一测,果然,设置输出5V,上电过充到8V。。。

这些模块的性能太一言难尽了,可笑我以前小白入门时还用这个模块给路由器光猫等供过电,怪不得老是重启不稳定啥的,没有把设备搞坏算我走运了。

网友A:
纹波?怎么可能会那么大,里头的电容失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怎么可能会那么大,里头的电容失效了吗

上电时过充,不是纹波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开关电源,给18650充电,上电后开关电源直接坏,卖家说不能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设计。

网友:
换我都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开关电源,给18650充电,上电后开关电源直接坏,卖家说不能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设 ...

如果不是恒流的确实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的,会过流

楼主:
现在要再使用这个模块只能先接输入 再接输出,连好接12V还会一波带走。我之前测试的时候也是先接输入,再接入充电器,没出问题。

网友C:
4056输入电压超限
单纯的充电,不需要充电板带放电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怎么可能会那么大,里头的电容失效了吗

正常的上电波形应该如我划线的那样,这种过充很致命

网友:
要先给模块供电,再连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输入电压超限
单纯的充电,不需要充电板带放电保护吧?

不带保护的也就便宜1毛钱,差价太小就买了带保护的,带保护以后要用于别的用途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恒流的确实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的,会过流

当然不是直接接,用的tp4056.

网友:
输出装一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开关电源,给18650充电,上电后开关电源直接坏,卖家说不能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设 ...

要限制电流,不然电流可能很大。

网友:
我也是用12v降压到5v充电的,12v充电器一直插插板上,看来加个稳压管很有必要了

网友:
你有示波器可以知道,一般人都不知道,,这种事每天都有

网友:
也许这就是可调升降压模块的特性。

网友:
模块输出端加大电容是不是能缓和下

网友:
PCB设计问题

网友:
这种可调压的模块,电压反馈回路肯定有问题,上冲到8V,超过额定3v,问题太大!
楼主不妨把模块电压反馈稳压部分电路贴出来,各位高手应该能给出改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