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数据正常吗?n5105堪比i3-6100T了?

楼主(2023-09-19):
最近小主机很流行,尤其是今年,n100/n300大行其道,没找到这两货跑分,对比上一代N5105性能。
n5105比i3-6100T性能还强一点,但比不过i3 8100T。

网友:
这玩意就这样5105性能还行其实

网友:
工艺制程,这些对性能影响很大,所以买新不买旧

网友:
N100大概是这个性能,n5105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N5105还凑合  日常使用 CPU大部分都在80占用率以上   不过因为集显的升级  看视频倒还可以
i3-6100T没用过  不发表意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新品在硬件软件支持上都有改进

网友:
一个10w,一个35w,差距大了啊

网友A:
其实N5105就用途而言,办公上网看视频,都能轻松应付,小身材大可用。至于最新的n95,n100,n200,n305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

网友:
是6100t烂,不是n510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N5105就用途而言,办公上网看视频,都能轻松应付,小身材大可用。至于最新的n95,n100,n200,n305就更 ...

恩,N5105其实能满足基本的办公需求的,所以最近小主机很流行

网友:
虽然说人家英特尔挤牙膏,但每一代也是在稳固提升IPC的,特别是10.5代后。
移动U,10.5代赛扬都能把老i7吊起来打了。

网友B:
问一下楼上各位,我想买一台便宜的平板,使用标准的win系统,能安装标准的应用程序,主要用来户外外出时候办公,笔记本不方便,所以,上面这种N5105或者N100,N300这些u有没有对应的平板电脑。续航能达到5小时以上的。

网友:
新平台性能提升很大,尤其是踩爆牙膏管后面的。新架构+先进制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上各位,我想买一台便宜的平板,使用标准的win系统,能安装标准的应用程序,主要用来户外外出时候 ...

没有的,选surface吧

网友C:
矿坛里有个笔记本卖家,经常有这个CPU的轻薄笔记本出,但是一直赶不上,价格挺诱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坛里有个笔记本卖家,经常有这个CPU的轻薄笔记本出,但是一直赶不上,价格挺诱人的。 ...

矿坛是哪个论坛?

网友:
时代不同的产物,,,12代I3与8代I7如何

网友:
有什么低功耗主板推荐

网友:
能耗低还能跑得快  那就算比较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