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有人臭氧消毒清洗机

楼主(2023-09-19):
有人水果蔬菜臭氧消毒清洗机,插电没反应,电源不工作!更换R3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效果怎么样,算不算是智商税呢?

网友B:
之前用过类似的,似乎只有臭氧发生器

网友:
这个功率够大的~马上塑料件就黄翠了吧

网友:
工作时就像给鱼缸打氧,臭氧看不到。臭氧检测要用碘化钾淀粉试纸。

网友:
臭氧泵进水里消毒?臭氧正常不应该是空气消毒吗?

网友C:
技术不 错,修好消毒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算不算是智商税呢?

不是IQ税,但是臭氧吸入对人体的肺部不好,机器工作时人员尽量走开,之后要马上通风换气。

  现在已经出了新的技术了,不使用臭氧了。前几天小米米家新出促销那机器用的什么技术❓❓一下子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类似的,似乎只有臭氧发生器

直流12-24V臭氧发生器隔膜气泵水处理水果蔬菜消毒鱼缸净化消毒器

  • 价格¥18.50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c5f2e8dsVC9IZ&id=704554128200&_u=j1qdioi4174

臭氧发生器核心零部件自行DIY,我自家消毒鱼缸就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 错,修好消毒机

当时拔电后检测发现电容有300v电压,用万用表2M档位测量启动电阻,是3只贴片的330k与这个色环的串联,测3只贴片阻值正常,当测量这只色环电阻时电源板上的蜂鸣器响了一声,吓我一跳!应该是通过万用表的内部电路启动了电源,把色环电阻拆下来测确认开路

网友E:
恭喜修复,留存备查。

网友:
这玩意有功效的对某些东西有腐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修复,留存备查。

嘎嘎嘎!十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IQ税,但是臭氧吸入对人体的肺部不好,机器工作时人员尽量走开,之后要马上通风换气。

  现在已 ...

可能是负离子技术,模块里是升压器线圈和驱动电路,好的是小粒径,臭氧闻不到,廉价负离子模块,臭氧多。其它是主动净化,有水过滤,光触媒等不需要滤芯耗材。